飞魔士的质量(三)

楼主(2010-03-26):
买回来装机时发现三只舵机拉杆长了,怎么装也不对。后来查尺寸应是19mm长,量它的尺寸是28mm,长了9mm。有不少模友一定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也有模友把舵臂装在下面的,去看YT的装机图吧,舵臂是在上面的,不然舵臂向下运动时可能会撞墙。后来和经销商吵了好久才说发错货了,给补了三根19mm的。

楼主:
后面还会有四、五、六.......十吧,没时间,慢慢发。现在经销商联系不上,发消息也不回复。一分为二,飞魔士也有好的,铝材好像不错,现在的侧板螺丝好,碳纤板做工也不错,小铝箱更不错。别把模友玩死了,自己也就死了

网友:
顶啊 期待四五六七八

网友:
我的也有很多问题比如:
1、侧开开孔不准 相差有一毫米的样子
2、两个大桨夹不平。不知是大桨夹孔不正还是中联孔不正。
3、全机螺丝太脆  一拧就断。
4、横轴的螺丝孔里还有残留的铁屑。
5、尾管开孔是斜的,尾轴不能垂直于主轴。
6、斜盘的球眼有一毫米多的虚位。。来回晃荡。
7、尾舵机安装架  刚好装不上9257  这个不知算不算问题。
8、电机安装座  安装电机螺丝的那两个长孔 太窄了。螺丝很容易就卡住
不容易调整和大齿轮的间隙。
9、大小齿轮精度不够。。大齿轮超级不圆。。。转起来也超级不平。
安装的时候因为配的那个铝垫圈有点厚。或者就是因为主轴安装座的
下面那个太靠下。导致下面的小齿轮转动的时候会擦到侧板
10、尾轴轴承发过来就是坏的。。。尾轴上下框量很大。。。。

网友:
我总怕 正飞呢  球眼就这么掉下来

网友:
也就买个机身合适

网友:
退货吧,对这种机子失望了

网友:
此贴一出,飞魔士劣质本色现形,强烈要求LZ公布经销商姓名

网友:
8楼的别跟贴嘛,重新开贴出45678910嘛

网友:
连续剧了 关注...............

网友:
这样的产品,关注ING 。。。

网友:
悲剧的FMS。。

网友:
不注重产品质量,就不能有好的发展。

网友:
好在我台非飞魔士PRO没出现以上的情况 就是罗丝要全换  换上冰人的!

网友:
连杆长度发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质量问题,楼主还没遇见更让人无语的质量问题呢,我遇到莫国产450大奖弯曲,中联横轴孔斜

网友:
你说的这些问题 飞越也有 平心而论 同样价格的飞机 飞魔士 比飞越好一点 特别是 金属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