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 国成都航空模型公开赛 - 直升机比赛细则

楼主(2010-03-26):
“运动成都、科技模型”
2010年中 国成都航空模型公开赛 直升机比赛细则

【直升机类】: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 项 (限报50名)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 项 (参赛名额上限为100名)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 项 (参赛名额上限为100名)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规定动作赛 项 (限报30名)

【比赛奖项设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 项:
第一名至第六名分别为:3000元、2000元、1000元、800元、600元、400元及七、八名精美奖杯一座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 项:
冠、亚、季分别为:奖品及精美奖杯一座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 项:
冠、亚、季分别为:300元、200元、100元及相应奖品及精美奖杯一座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规定动作赛 项:
第一名至第六名分别为:2000元、1500元、1000元、800元、600元、400元及七、八名精美奖杯一座

【比赛总规则】:
一、参赛选手必须遵守赛场纪律,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服从竞赛管理人员和裁判员的调度安排;
二、模型在比赛飞行中,禁止模型飞机飞越以选手为界面的安全线,一旦发生,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本轮成绩判零分并必须着陆;
三、比赛开始前15分钟净场、净空。同时对无线电遥控发射机实行管制。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裁判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将发射机送交遥控设备管理处。点名后,参赛选手凭证件领取发射机,每轮比赛结束后须立即关机交还管理处。违反上述规定者将取消比赛资格;
四、在各项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有关工作人员、当场比赛的参赛选手和及其助手进入比赛场地;
五、比赛时,在检录处经3次检录点名不到者,视作该轮比赛弃权。参赛选手不论何种原因耽误比赛责任自负;
六、参加比赛的模型采用自审、集中审核、抽查等方法审核模型,取得名次的模型必须进行复审。模型审核不合格者,取消比赛资格,复审不合格者取消比赛成绩;
七、禁止使用金属与木制螺旋桨。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模型装置,裁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八、参赛选手的模型不能互相调用。每轮比赛结束时,参赛选手应在成绩单上签名,否则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九、遇下列情况总裁判长有权决定提前或推迟竞赛:能见度差、变动场地、气象条件改变或其他原因不适合比赛;
十、参赛选手及助手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生下列行为,被视为严重犯规,裁判员有权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取消该轮成绩直至取消全部比赛资格的处罚:
1、比赛中故意妨碍影响他人竞赛,故意损坏他人模型;
2、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及相关人员违反无线电遥控发射机管理规定或在场外擅自使用无线电遥控发射机;
3、比赛过程中,破坏赛场纪律,弄虚作假,不听从裁判员劝导,妨碍竞赛正常进行;
十一、以下情况该轮成绩判为零分:
1、声明弃权;
2、起飞点名三次未到;
3、在比赛时间内未能起飞;
4、其他严重犯规;
十二、比赛中遇争议时,各参赛选手或助手可以向裁判员及裁判长提出。现场急待解决的问题可由选手或助手向有关裁判长口头提出,但不得妨碍竞赛的进行。凡是与竞赛成绩有关的意见应在竞赛成绩公布后一小时内向总裁判长提出,过时不予受理。
十三、比赛号位和分组以大赛组委会随机抽取产生。
十四、起飞前参赛选手或助手须向裁判员申请起飞。否则,未计成绩由参赛选手自行负责;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 项】:

(一)定义:
由参赛选手在地面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的依靠绕名义上的垂直轴旋转动力驱动旋翼系统而获得升力和水平推力的模型飞机。演示一套安全、精彩、富有美感的具有观赏性的特技飞行动作,突出要求飞行动作准确,优美和与伴奏音乐的和谐韵律美感;

(二)参赛模型技术要求:
参赛模型以电动机为动力时,电池电压不大于42伏。参赛模型以内燃机为动力时,发动机工作容积不大于15cc(91级)。起飞重量不大于6千克。其余须符合航空模型总则中模型直升机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

(三)比赛类型:
预赛规定动作项 + 决赛配乐自选飞行动作项

(四)比赛方法:
1) 比赛采取两轮预赛 + 两轮决赛的方式;预赛前20名选手进行决赛;
2) 预赛进行两轮比赛,取较好成绩的一轮作为预赛成绩;决赛进行两轮比赛,取较好成绩的一轮作为决赛成绩;
3)   预赛成绩 + 决赛成绩 = 最终成绩;
4) 比赛中选手必须使用音乐伴奏比赛。伴奏音乐由选手自备,并将指定的5秒倒计时音频信号编辑在伴奏音乐的开始前(随后参见比赛音乐示例); 参赛选手应在签到时提供自备音乐文件光盘;
5) 须有1名助手入场协助参赛选手工作,如:报动作(声音清晰明朗),提示比赛时间,观察空域等,不允许助手操纵模型飞行;
6) 正式比赛飞行前,助手需向裁判挥旗示意,起飞后模型发生触地、坠毁、解体均视为本轮飞行结束,本论比赛成绩为零。超过飞行时间所做的动作不予评分;
7) 比赛时,参赛选手及助手必须站在指定区域进行操作或协助;

(五)预赛规定动作:
1. 倒飞双向540度自转(K1)
此动作包括两个反向的540度倒飞自转,在自转方向逆转时,应以最小的停顿干净利索地完成好像弹回。动作应从静态倒飞悬停进入,以机头朝向裁判的姿态开始和结束。 动作中保持模型的位置和高度不变。
2.直线翻滚一周(K1)
在前进飞行中作一个前翻滚,进入和改出应等高度且平行于裁判。
3. 后退横滚两周(K1)
模型后退飞行并完成两周横滚,第一个滚结束和第二个滚开始的位置应在如图所示的场地的中线。模型后退飞行需保持匀速,进入和改出高度应一致。
4. 飓风两周(K1)
模型以匀速倒飞完成一个均匀的圆字图形,动作中飞行高度保持一致。此动作可以选择前进或者后退的飞行方向完成。
5.后退倒飞筋斗(K1)
一个后退倒飞进入的筋斗,动作中保持一个标准圆型。
6. 古巴8字(K1)
一个后退正飞的筋斗接一个后退倒飞的筋斗,动作中保持一个8字圆图形。
7. 8字洗碗公两周(K1.5)
模型以倒飞蝶形盘旋接正飞蝶形盘旋,或正飞蝶形盘旋接倒飞蝶形盘旋呈水平8字完成,动作中高度保持一致,衔接动作流畅。此动作可以选择头朝上或头朝下方向完成。
8. 侧节拍器矩形(K1.5)
模型以侧面节拍器进入,完成一个立体长方形图形,侧节拍器移动中保持高度一致,上下移动中距离均匀。此动作可以选择后退侧节拍器或者前进侧节拍器完成。
9.自旋着陆(K1)
模型自旋着陆。动作中下降速率保持一致,模型应着陆在运动员前面的着陆区中心。

(六)比赛时间:
1) 预赛时间为8分钟内,决赛比赛飞行时间为3分30秒内(音乐伴奏时间);选手点名进场到正式飞行开始之前,准备时间为2分钟以内;
2) 比赛选手可提前进入待飞区准备比赛;

(七)评分方法及评分要点:
1) 评分方法:
评分裁判组由3名裁判员组成,预赛中采用10分制(可以使用0.5分),动作得分和轮次成绩计算按照全国锦标赛统计方法进行;

2) 预赛的规定动作评分要点:
a) 动作图形准确度;
b) 动作的圆滑优美度;
c) 动作的空域方位;
d) 动作的大小比例;
对于动作的判断方法和评分要求参照FAI/F3C执行。动作前后要有明显的直线段以清晰地展现动作主体,直线段包含在动作开始和结束之内。

3) 决赛评分要点:
决赛飞行中自选自编飞行技术分满分50分,艺术表现和整体效果满分50分。
a) 飞行技术分满分50分
• 动作多样性                10
• 动作复杂性                10
• 选手飞行的熟练程度        30
b) 艺术表现和整体效果满分50分。
• 动作编排合理程度          10
• 动作平滑流畅程度          10
• 动作与音乐融合整体效果    30
4)   超过比赛正式飞行时间所做的动作不予评分;
5)   比赛时间结束后30秒未完成着陆者本轮为0分;

(八)成绩统计:
比赛采用:预赛成绩 + 决赛成绩 = 最终成绩;如遇选手最终成绩相同者,则按照另外一轮的比赛成绩评判(另外1轮预赛成绩 + 另外一轮决赛成绩)。

(九)比赛场地设置:随后附上

(十)及其它未尽事宜,由赛事组委会解释或详见比赛补充规则。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一)参赛模型技术要求:
参赛机型无品牌限定。当参赛模型以电动机为动力时,电池电压不大于42伏。当参赛模型以内燃机为动力时,发动机工作容积不大于15cc(91级)。起飞重量不大于6千克。其余须符合航空模型总则中模型直升机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场地设置:见图

(三)比赛方法:
两人一组,比赛开始哨音响起后,即同时起飞开始比赛。直升机沿规定线路飞行,当选手直升机飞过标杆旗后,标杆区裁判举旗示意(红旗代表红方、黑旗代表黑方,未举旗者代表还未飞过标杆),选手看到旗语后(选手助手也可以告诉选手),既可操作直升机沿线路返航,并冲过终点线,最终降落在各自的起降区,整个比赛视为完成;须一名助手入场协助参赛选手,但不得操纵模型。

(四)评判标准:
两者都按规定完成降落,谁先冲过终点线,谁为获胜者;如两者中,只有一人按规定完成降落,则完成降落者为获胜者;在比赛中,如没有飞过标杆(裁判未举旗者),直升机就返航者,视为自动淘汰。

(五)其它未尽事宜,由赛事组委会解释或详见比赛补充规则。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一)参赛模型要求:
所有参赛机型均为无线电遥控电动直升机(无品牌限制);

(二)参赛机型大小指定规格:
450机型以内(含450机型);

(三)场地设置:见图

(四)比赛科目顺序:
A(起点与终点):参赛飞机起飞前停靠点,听到裁判的开始指令后,开始计时比赛,沿虚线示意图飞向障碍物B点;
B(飞越龙门):B点障碍物的比赛要求为穿越其中的空洞(红点位置),穿越后沿虚线示意图飞向障碍物C点;
C(环绕世界):C点障碍物的比赛要求为绕桩飞行1圈(C点障碍物大小尺寸为高3米 X 40厘米 X 40厘米),完成后沿虚线示意图飞向障碍物D点;
D(定点起降):D点障碍物的比赛要求为定点起飞降落,定点降落后时间停留为2秒钟,方可起飞(直升机脚架必须完全降落在红圈内,不得压线);(圆圈H大小为直径40厘米的标准圆),完成后沿虚线示意图飞向障碍物E点;
E(穿越死亡洞):E点障碍物的比赛要求为穿越死亡洞。(E点由10大小一样的矩形拱门组成),成功完成后沿虚线示意图飞向障碍物F点;
F(层层击破):F点障碍物的比赛要求为用飞机连续性推障碍物品。(F点由6个大小一样的矩形柱子组成,每个单独的柱子大小为:1.5米 X 0.2米 X 0.2米;柱子与柱子之间的间隔为1米,每个柱子上方有一个小型直立的障碍物)。连续成功推到6个柱子上方的障碍物后,沿虚线示意图飞向障碍物A点(终点),并最终停靠在A点位置,计时完成。所得时间为比赛用时;

(五)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为6分钟。模型起飞即为正式飞行并开始计时,模型着陆终止计时;

(六)成绩评定:
整个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可以跟随自己的飞机移动操作,操控位置不做限制;整个比赛过程全部完成,且所用最短时间者为冠军,排名以此类推;

(七)判罚
飞行过程中禁止模型触地复飞(非障碍赛指定要求触地),违反者视为结束比赛;如遇参赛者全部未能完成比赛,则按完成的障碍数量多少判定,当障碍数量相同时,用时少者为胜。不允许漏飞障碍科目;如C\D项未按规则标准完成者,需重飞本科目;

(八)比赛中不设助手。

(九)其它未尽事宜,由赛事组委会解释或详见比赛补充规则。

楼主: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规定动作赛】:

(一)参赛模型要求:
所有参赛机型无品牌限制;

(二)参赛机型大小指定规格:
450机型以上(含450机型);

(三)比赛规定飞行动作:
1. 倒飞双向540度自转(K1)
此动作包括两个反向的540度倒飞自转,在自转方向逆转时,应以最小的停顿干净利索地完成好像弹回。动作应从静态倒飞悬停进入,以机头朝向裁判的姿态开始和结束。 动作中保持模型的位置和高度不变。
2.直线翻滚一周(K1)
在前进飞行中作一个前翻滚,进入和改出应等高度且平行于裁判。
3. 后退横滚两周(K1)
模型后退飞行并完成两周横滚,第一个滚结束和第二个滚开始的位置应在如图所示的场地的中线。模型后退飞行需保持匀速,进入和改出高度应一致。
4. 飓风两周(K1)
模型以匀速倒飞完成一个均匀的圆字图形,动作中飞行高度保持一致。此动作可以选择前进或者后退的飞行方向完成。
5.后退倒飞筋斗(K1)
一个后退倒飞进入的筋斗,动作中保持一个标准圆型。
6. 古巴8字(K1)
一个后退正飞的筋斗接一个后退倒飞的筋斗,动作中保持一个8字圆图形。
7. 8字洗碗公两周(K1.5)
模型以倒飞蝶形盘旋接正飞蝶形盘旋,或正飞蝶形盘旋接倒飞蝶形盘旋呈水平8字完成,动作中高度保持一致,衔接动作流畅。此动作可以选择头朝上或头朝下方向完成。
8. 侧节拍器矩形(K1.5)
模型以侧面节拍器进入,完成一个立体长方形图形,侧节拍器移动中保持高度一致,上下移动中距离均匀。此动作可以选择后退侧节拍器或者前进侧节拍器完成。
9.自旋着陆(K1)
模型自旋着陆。动作中下降速率保持一致,模型应着陆在运动员前面的着陆区中心。

(四)评分方法及评分要点
评分方法:
评分裁判组由3名裁判员组成,预赛中采用10分制(可以使用0.5分),动作得分和轮次成绩计算按照全国锦标赛统计方法进行;
动作图形准确度;
动作的圆滑优美度;
动作的空域方位;
动作的大小比例;
对于动作的判断方法和评分要求参照FAI/F3C执行。动作前后要有明显的直线段以清晰地展现动作主体,直线段包含在动作开始和结束之内。
超过比赛正式飞行时间所做的动作不予评分;

(五)比赛方法
1) 比赛采取两轮赛制;
2) 每轮正式比赛飞行时间为8分钟(8分钟以内必须完成比赛);选手点名进场到正式飞行开始之前,准备时间为3分钟以内;比赛选手可提前进入待飞区准备比赛;
3) 须有1名助手入场协助参赛选手工作,如:报动作(声音清晰明朗),提示比赛时间,观察空域等,不允许助手操纵模型飞行;
4) 正式比赛飞行前,助手需向裁判挥旗示意,起飞后模型发生触地、坠毁、解体均视为本轮飞行结束,本论比赛成绩为零;
5) 比赛时,参赛选手及助手必须站在指定区域进行操作或协助;
6) 超过飞行时间所做的动作不予评分;
8) 规定赛比赛中,在进入每个动作前,助手须向裁判报告动作开始和动作的结束;没有作报告的动作按漏做处理;漏做动作项为0分,补作无效。飞行中的最后一个着陆动作允许选手选择进入动作方向,但空飞的航线须在进入前报告;

(六)成绩统计:
最终成绩取两轮比赛中,较好一轮作为评定成绩,如遇到成绩相同,则以另一轮成绩作为评定,成绩较好者列前。如两轮成绩完全一样,则为并列;
(七)其它未尽事宜,由赛事组委会解释或详见比赛补充规则。

网友:
以下选手由乐跑模型前期代为网络报名。
请选手核对自己的参赛信息,并及时联系大赛组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完成后续的报名流程。

老宋
参赛机型:泰世 EP 200
参赛遥控器:天地飞4通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陈亮
电话:139XXXX4142
参赛机型:T-REX700/AERO-X90
遥控器:FUTABA 12Z
地区:广西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卢浩
电话:138XXXX1024
参赛机型:T-REX700/TG450
遥控器:JRPRO PO 11X DSMJ
地区:广西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陈健强
电话:138XXXX9755
参赛机型:T-REX450PRO
参赛遥控器:JR PROPO DSX7
地区:广州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何俭勇
电话:136XXXX8336
参赛机型:T-REX 600NSP/450PRO
参赛遥控器:FUTABA 10C 2.4
地区:广州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彭国标
电话:137XXXX2226
参赛机型:TG450
                  Logo500se
                  Aero-x 90
遥控器:FUTABA 12Z 2.4G
地区:广州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王文成
参赛机型:T-REX700
参赛遥控器:FUTABA 10C
地区:广州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吴艺鹏
电话:138XXXX4435
参赛机型:T-REX700N/T-REX 450pro
参赛遥控器:DX7SE
地区:广州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谢春伟
参赛机型:T-REX700/T-REX450PRO
遥控器:FUTABA 12Z
地区:广州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广州赵宇
参赛机型:T-REX700
参赛遥控器:FUTABA 10C
地区:广州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彭松
电话:136XXXX2814
参赛机型:T-REX700/备用T-REX700
遥控器:FUTABA 14MZ
地区:湖南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尹京业
参赛机型:TT 90SE/T-REX450SE V2
遥控器:SPEKTRUM DX7
地区:湖南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高勇
参赛机器:T-REX700N/T-REX450 PRO
遥控器:JR PROPO DSX7
地区:绵阳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谢金峰
参赛机型:T-REX700/T-REX450PRO
遥控器:DX7
地区:绵阳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周正
参赛机型:T-REX700N
遥控器:JR PROPO DSX9
地区:沈阳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吴波
电话:138XXXX9330
参赛机型:T-REX700/450PRO
遥控器:FUTABA T8
地区:武汉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谢常龙
参赛机器:T-REX450 PRO
参赛遥控器:SPEKTRUM DX7
地区:成都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项

孟超
电话:138XXXX1977
参赛机型:T-REX700
遥控器:JRPRO PO DSX9
地区:浙江 绍兴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罗佳文
电话:136XXXX3210
参赛机型:T-REX700
遥控器:FUTABA 10C
地区:重庆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杨行
电话:138XXXX1727
参赛机型:风神50
参赛遥控器:DX7SE
地区:重庆
报名项目: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3D项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双机竞速赛项

网友: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期待新朋友来参加:loveliness:

网友:
航模盛大集会

网友A:
用LAMA飞障碍赛可以吗?

网友:
好几个国内高手,只好参观凑个热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AMA飞障碍赛可以吗?
LAMA高手现身了~~~~~~~

网友:
拉马不抗风

网友:
2010年中 国成都航空模型公开赛

期待精彩的比赛盛况,奖金好像少了点,呵呵~!

网友:
奖金好像少了点,,远的兄弟,,坐下飞机就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