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请进!这样的好盈电调是正品还是假的?

楼主(2010-03-26):
这是论坛上的图片,我新买的一个好盈守护神的电调和这个是一样的,有那位师傅用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最近我买的HY 电机功率老上不去 郁闷~扭力差的一米~

网友B:
好赢的电调使用的开关电源。你看看如果板上没有7805之类的管子那就是好赢了

网友C:
看得出是返修品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但一定是返修品

网友D(2010-05-26):
 为什么说是返修的?

网友E:
原帖由
bate
于 2010-5-26 15:05 发表
 为什么说是返修的?
因为到接收器的线焊接很差!

网友F:
好像不止很差,还改了位置,上面还有个剪掉的

网友G:
上面的LZ只是示意图,不是新买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