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的电机用3A电流电机是否会烧

楼主(2010-03-26):
1A的电机用3A电流电机是否会烧

网友:
看散热条件,散热条件很好的可以凑合,不好的准备收尸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搭车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1A的电机用3A电流电机是否会烧 [/quot、
? 是不是额定电流1A的电机工作电流达到了3A?你肯定是加高了工作电压或者负载过重,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运行电机容易发热,甚至烧毁电机。匝间短路也会引起电流大,电机高热,这时电机已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A的电机用3A电流电机是否会烧 [/quot、
? 是不是额定电流1A的电机工作电流达到了3A?你肯定是加高了工作电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