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悲惨电直经历!!!

楼主(2010-03-26):
本人自从半年以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电直后就疯狂的爱上了(她)!当时还不会上淘宝那样的网站买东西,脑子一热到处找能卖飞机的地方,经过多方打听,去了一个玩具市场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鸡鸡,那会还不懂电直还分什么三通四通,只知道要大的,好看的,当时因为有事所以就简单的考察了一下,回家以后上网看了看这方面的资料,才知道有几通几通这一说,然后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架飞机 Esky lama v4
  当时在店里的时候店员还给我演示了简单的操作,我看了以后热血沸腾,在店员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后,回家以后迫不及待的拆开包装,拿出机子,开控接电,起飞,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时候悲剧发生了!由于是在外面,吹来一阵小风,飞机就侧身马上要翻,我一急,油门一松,只见飞机欢快的以倒飞的姿态掉了下来、当时我的心……捡起来一看,机头开裂,主轴A报废,螺旋桨AB各断一个,脚架等等、刚买来还没半天啊,无语!然后去模型店买配件,人家一看这配件单,来了句:呵,合着一下就给整报废了、再就是经过漫长加无聊的练习,我终于能稍微好好的控制住了,这会又开始有玩450的想法了,然后在网上买了第一架450,还是Esky的E023,买来这次学乖了,先练了两天模拟器,在第三天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把机子拿了出来,开控,接电,油门慢慢往上推,发现机机往左偏,慢慢修正,感觉可以了的时候,油门继续往上,可是飞机就是不起飞,心想是不是油门给小了、继续加大油门,手一哆嗦,飞机刷的一下朝别人的门口去了,我吓的,马上关油门,一声脆想,什么尾管啊,平衡杆中心座组啦,乱七八糟的炸了我一百多,又很郁闷的回家了,之后又修了两次,炸了几次,现在我把飞机装好当摆设、没事玩玩我的lama,下一步准备入手CB100,为以后的450之路打好基础、

网友:
同我经历有好多相同,哈哈,我比你买多两台,004 和005。买了450后才知道飞行的乐趣。一开始玩450就不会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
炸鸡很正常,继续努力

楼主:
我早上刚订了一架CB100,正在路上、Lama玩腻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450

网友A:
我的经历和楼主差不多,偶然去玩具店逛逛,本来是想给小侄儿买个潜水艇给他洗澡的时候在澡盘玩玩的,没想到在玩具店看到了遥控直升机,觉得很有趣,就挑了一架仿阿帕奇的遥控直升机,幸亏我对遥控器还有点了解,知道三通,四通的区别,看到阿帕奇虽然样子好看,但是只是个三通的,就问售货员有没有四通的,结果售货员翻箱倒柜找出了个四通的,我只记得是环奇的,具体什么型号已经不记得了,反正要800多元,那时还不知道上淘宝店找更便宜,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被宰了很多?回来后,我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抗风,直接拿到篮球场,然后经历就跟楼主差不多了,那架直升机从买回来飞,摔,修,再飞,再摔,再修......到现在扔在床底下,总共只飞了大约5-6次,就一直扔在床底积灰尘有一年了。庆幸的是,本人对直升机的兴趣非但没受打击,反而愈挫愈勇,决定买个更大,更稳定,更好的,但是这次先理智的买了个10c遥控器,一个模拟器,慢慢练习,但因工作忙,模拟器总是没有好好练习,悬停都没有练会,脑子就一直发热的想上亚拓700油机,春 节前,钱都准备好了,准备入手亚拓90级的新年套装版油机,心想飞机越大越稳定,应该不难吧?幸运的是,后来加入了个模友群,得到了杭州老手千红的指点,才压下了心中的浮躁,决定好好练习模拟器,现在已经会对尾悬停了,但对头悬停还不行,虽然说不摔飞机了,但是晃悠的范围还是很大,不能像对尾那样控制在很小的范围,然后飞机,也决定接受千红的建议,从450电直开始,刚买了亚拓450sport,但还没组装,过几天再装,还在练习模拟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历和楼主差不多,偶然去玩具店逛逛,本来是想给小侄儿买个潜水艇给他洗澡的时候在澡盘玩玩的,没想到在玩具店看到了遥控直升机,觉得很有趣,就挑了一架仿阿帕奇的遥控直升机,幸亏我对遥控器还有点了解,知道 ...

我准备过一段时间买个飞越V2空机,把E023的电子设备移到那上面去,不知道行不行,现在慢慢练小的,先把四面旋停练好再说、

网友A:
不知道小飞机的电子设备能否移到450上,我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一起的套装,然后亚拓450sport也是套装,里面包括了所有的电子设备,但刚看了另个贴,说套装机都是垃圾?但我买的亚拓combo套装,里面的东西都是亚拓配的,应该不会太差飞不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小飞机的电子设备能否移到450上,我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一起的套装,然后亚拓450sport也是套装,里面包括了所有的电子设备,但刚看了另个贴,说套装机都是垃圾?但我买的亚拓combo套装,里面的东西都是亚拓配的, ...

YT的电子设备,确实被很多人骂的。最好趁全新出掉。只有GP750/780应该还过得去,这个自己决定吧。

不过ESky的和YT相比,差不多是垃圾中的垃圾了。整个控顶多也就值一两块电池的钱。还是再买一套控吧。

楼主:
我发现了,MD,esky除了lama全是烂货!

网友:
望楼主爽飞 楼主的经历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过一段时间买个飞越V2空机,把E023的电子设备移到那上面去,不知道行不行,现在慢慢练小的,先把四面旋停练好再说、

可行肯定可行,因为我附近就有人这么改的,但效果肯定不会达到65MG啊, 9257啊,401啊,6EXHP之类的水平。如果没钱也只能这样玩了,这样对人的要求更高,也容易出意外。

网友:
忘了说450Sport套装里面的电机目前评价也还可以。电调虽然口碑不是很好,但是是为数不多带缓启动功能的电调之一,对新手比较安全,也可以留着。

舵机确实比较烂,可以出掉。

网友:
谢谢各位模友的建议,特别感谢tristone的建议,我具体列下我的亚拓450 sport套装里包括的电子设备,
电调:RCE-BL 35X 35A Brushless ESC 1个;
电机:450M Brushless motor 1个;
舵机:DS410M (Metal Gear)Digital Servo 3个;
GP750 Head Lock Gyro 1个;
DS420 Digital Servo 1个;
遥控器是另外买的,Futaba T10CHG 2.4G,接收机是在遥控器包装盒里一起的:Futaba R6008 HS 2.4 GHz 八通道接收机

网友:
我今天刚刚首飞我的450,来说说我的经历:
我差不多十多年前,是徐汇区少科站竞技航模组的一员,不过那时候只是搞线操纵,还有纸飞机,参加过两届的上航杯,得过一次纸飞机竞距的第二名,一次线操纵的三等奖……在参加上航杯的时候还顺带参加了飞机飞行知识的培训,最多算是个简易飞机飞行的二脚猫……
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碰过航模,今年过完春 节也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又想玩航模了,而且特别对直升机感兴趣,于是决定买一架玩玩。那是还没有意识上论坛看看先,于是就在淘宝上面逛了一下买了架双马的最大的玩具,三通半双桨,也就是三通加一个破的陀螺仪,0.73的机身长,看上去还是比较强悍的。
拿到的第一天就凭感觉飞了,由于是在室外,又不了解飞机的抗风性等情况,结果炸了,平衡杆弯了,头罩碎了,平衡杆的销子没了……还好飞机还在……于是上淘宝继续寻找配件,很快配件到,装上,修复完毕。
这次学乖了,调整自己急切的心态,慢推油,集中精神观察机器的状态,慢慢的飞机起来了,还不错,可以悬停了……但是后来几天风比较大,不敢拿出去飞。
能够悬停了,心里就痒痒了,此时有发现了论坛,上去一看,原来三通半的只是个玩具,还不算航模,又了解了有450、500、600、700、30级、50级、60级、90级……等等……
这下天天心里难受啊,真想要飞大飞机,总算还算理智,由于经济有限,先上淘宝在飞黄那里买了架450RTF的金属版的(后来看到论坛对他们家的口碑不是很好),这次比较理智点,拿到机器后没有急着飞,先看看论坛,看看如何调试直升机……
又过了几天,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在今天,450首飞……不算太惨!
今天比较聪明,找了地下车库来首飞,一来基本没有风,二来人少,不容易伤到别人。
今天带了两家飞机去的,我的双马9053,还有450V2,到了车库,先稳定自己的情绪,把双马打开,接电,起飞悬停……操控的很自如,8字航线,悬停,上下蛙跳……都很自如以后,还坚持飞了很久,飞到没有电了,把飞机收好……
然后,准备首飞我的450,但是此时心情又开始紧张了,前两天一直看论坛说要先练好模拟器,不然飞不过10秒一定炸鸡……怕怕的……心里想我飞过3次模拟器,从来就没有把飞机飞起来过,感觉模拟器超敏感,很难控制,现在竟然要飞真机了,心里那个慌啊,就怕炸鸡……
好歹来了,死就死吧!
抱着这种心态,开始开控,上电池,调试舵机……带上头罩,准备飞行……推上油门,450的声音和双马的不能比啊,停着的时候很稳,再推点油门,飞机开始有点前倾,往后打点舵,稍微好点,再推油门,机身右倾了,赶紧打舵,舵量还控制不好,一看不对,马上收油,避免了平地的炸鸡,不过还是发现一点点问题,大桨已经挂到地面了,有轻微的磨损,问题不大,用的是原来的木浆,准备回头换掉;调整一下情绪和手感,继续,推油,飞机竟然又往左倾了,赶紧打舵,再加油门让飞机起来再说,结果起来是起来了,只是没有想到450的动力已经那么大了,飞机直直地往前面的一辆车飞去啊……把我吓的,飞机坏了是小,把人家的车子撞坏了可麻烦了!赶紧再收油门,总算没有撞上,还好飞机下来的时候还修正了一下舵,没有炸鸡……
第三次,稍微好点,但是飞了一点点就不敢飞了,发现450的动力要比想象的大,而且有可变螺距的比双桨固定螺距的难飞多了,决定还是回家先练习练习,学习学习再来飞!
另外我总结,450对于新手来说确实已经比较难飞了,还是要好好练习再实际飞行,另外我觉飞机的调试很重要,我估计我的飞机没有调试好也有一定的关系,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倾。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最好还是有个老手带着会好点,我可怜的就是没有老手指导,只好自己摸索了!
希望下次我的450就可以悬停了。

网友:
经历基本一致一句话,新手还是先上模拟器。

网友:
我打算买Esky013。作为入门450直机,配件应该好找吧?买飞越觉费钱。

网友:
013无尽的恶梦吧……
原厂配件又贵又烂不说,副厂的还不兼容,慎入!

网友:
 属于悟性不高的同志啊

网友:
老麦到学会对尾飞行时间加起来就32分钟,前面20个起落共计十分钟,后面20分钟十个起落左右。
20个起落共计十分钟大家算算我修机的次数吧,基本是修两小时飞30秒
那时这上过模拟器,后来上模拟器的以验还是从真机得来的
450不大,但危险情况跟油机相当,玩玩嘛,记得安全第一

网友:
痛并快乐着!

网友(2010-04-29):
Esky的是高手机哦 新手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