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能否并联多一组电池

楼主(2010-03-26):
电动车能否并联多一组电池电机会烧吗?

网友:
并联不会的   只是电瓶容量增大了,续行距离能更远。电压没变所以没问题。。      如果你要是串联,烧调速器电机都有可能。

网友:
对,并联不增加电压,用的时间更长,只是有地方搁得下新电瓶吗?

网友:
用AB组方式更合理。

网友:
不一定吧    一节5号电池和一节一号电池尽管电压一样  但因为内阻不同   所以有的灯泡接5号能用接一号就直接烧了

网友A:
并联电池组会降低供电效率,因为电池内阻的不同,在放电的时候必然两组电池的源电压会有差异,导致高电压电池向低电压充电,损耗增大。我的做法是A、B两组电池,分别使用,先让A组放电50%左右,然后换B组,B组放电50%左右的时候,换回A组,如此再换回B组,这样续航里程会明显提高,对电池损耗也少得多。我在一段时间里面,电动车就是当摩托车那样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池组会降低供电效率,因为电池内阻的不同,在放电的时候必然两组电池的源电压会有差异,导致高电压电池向低电压充电,损耗增大。我的做法是A、B两组电池,分别使用,先让A组放电50%左右,然后换B组,B组放电5 ...

说的对,只是要在两组电瓶正极分别接一个二极管,这样就不用倒电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续航里程会明显提高。电池寿命得以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只是要在两组电瓶正极分别接一个二极管,这样就不用倒电瓶了。 [/quot 这个办法好

网友:
有那种两组电瓶的电动车。楼主找问下修电动车的如何接线。

网友:
你说是并联,是增加了电流,那电机有可能坏掉,如果你要调速或增加力气,改动一下(比如36V的加一个电池变48V,相应控制器和电机也要改)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