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70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6):
1 YT700的油箱管装在里面!需要更换怎么搞啊!拆侧板啊?侧板外面哪个欲留口是做什么用的?
2 YT排气为什么没有堵头呢?哪里有的卖吗!600都有的!飞完放在车上里面会滴油的啊?

网友A:
1不知道,没700,那个堵头taobao随便搜就有,一般25一个合金的

网友B:
油箱外面的孔是塞住的,供油走里面那个孔过`
排气堵头没啥用...下面垫个毛巾就行了么..

楼主:
1 没什么用,为什么要塞在那里呢!飞一段时间油箱里面的管子肯定要换的!拆侧板啊????????
2 淘宝上面好象都是600上面的堵头!没堵头放家里味道难闻的!

网友B:
塞里面正好是油箱中间位置,油管重锤不论什么位置哪边都能吸到油`
飞完清洁下.如果不是超级富油的话,排气口上没几滴油的`

网友C:
回复是一种美德
 搭车学习了

网友A:
排气堵600和700的不一样???

楼主:
不一样!我比较关心怎么换油管!用700的朋友说说!放在里面是好!但是也太麻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