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UTABA 10C 2.4G 凤凰模拟器 问题!帮忙

楼主(2010-03-26):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用 FUTABA 10C 2.4G 控 链接凤凰模拟器。就是 提示 没有接电源。图片是个 遥控器和电源插头。可是我控这面 屏幕都亮了。而且 模拟器的 USB狗 蓝色灯一直亮。。怎么也是连不上。问题 实在是找不到了。请高手解决了。。。还有。我用我 10C PCM的控用这个凤凰 模拟器。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 2.4G 是不是 里面有什么设置 。我没设置呢?请高手 帮忙了。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的连线是带自动开机的话,可以在控了设置PCM或PPM的,因为这是后高频头并不工作,如果靠电源开机的话可以把高频头拔掉就可以使用PPM方式玩凤凰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搭车学习

网友:
模拟器的 USB狗 蓝色灯一直亮 是音频线接触不良,接好了应该是一闪一闪的,楼主检查一下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地方需要检查,软件还需要这样设置:
一般情况下,第一张图四个圈圈处,第一行,一个是enabled,第二个是not connected,第二行,第一个是设置好的控的型号,第二个是notselected。
我们需要做的是:1、单击第一行第二个圈为enabled
2、单击第二行第二个圈,任意设置一款控
3、单击第一行第二个圈,设置为disabled,禁用第二款控。
以上是我的凤凰2.5安装的时候需要的特殊步骤,如果lz的凤凰这样设置能正常使用的话,我估计lz是闷着头装的,没看光盘里的说明文档。
以上内容,说明的pdf文档里面都有说到。

网友:
我用的也是futaba T10CHG  2.4G遥控器,模拟器是 凤凰(reflex xtr, real flight G3.5, 多合一), 没需要特别调遥控器的什么东西,但我电脑的系统是vista,所以电脑要设置在 XP 兼容模式下运行,并且要以 Adiministrator 身份运行,然后就直接运行了,有时候也会出现提示说我没开发射机电源,这时,我只要弄弄遥控器背面的接口,或者拔掉加密狗再插回去,或者关掉程序再打开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G4模拟器用天地飞6,狗狗的蓝灯就一下一下的闪,模拟没问题,而接我的futaba 10C 2.4G就不闪,或很不明显的闪,玩模拟时舵面乱动,不能玩,郁闷呀!!!高手指点,我的QQ:383363905

网友:
值得学习

学无止境

网友:
新手玩凤凰模拟来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