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风动救援船求助

楼主(2010-03-26):
小弟刚接触RC不久,目前常混迹于履带区。偶然也做条船,于是参考了海模区几位大大的PVC水管制作救援船的方法做了一条。

我用了一个7。2~9.6V,120A(标称)的双向电调,带了两个并联的380电机,两个电机同步,转向相反,正反桨。

转向是靠舵完成的。

下午试航,浮筒什么的都正常,问题是此物耗电量极大,才40分钟不到竟然跑光了我一个7.2V 2200MAH和一个8.4V 1100MAH,而且这40分钟我基本是跑跑停停,并且很少把油门开到底。

再并且,跑回来的时候,电池输入线、接头,以及电调接电池的两条线非常烫,电调微热,电池很热,整个密封的饭盒里一股热气

想请教大家一下是什么原因,我怀疑主要是因为我的接线方法,用并联似乎功率和电流都大得多。想跟大家求证一下我的想法。

小弟我先行谢过~附两张我做的船的图

楼主:
视频预留位置

网友:
不错,不知道跑起来快不

网友A:
你这个浮筒这么大的阻力电子设备不热就奇怪了,换小点的桨,浮筒头改一下再搞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浮筒这么大的阻力电子设备不热就奇怪了,换小点的桨,浮筒头改一下再搞搞看

原来如此,但是我对速度没有要求,懒得改浮筒了

电机的主要阻力是来自浮筒么?我觉得可能是桨吧?我手头现在只有这种桨,而且数量有限,只能用剪的,要剪的话,应该剪掉多少呢?

还有,两个电机并联是否正确?串联的话,电流是否会小点?重申我对速度没要求~

网友:
开散热孔吧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电机支架做得不错,但浮筒建议换成泡沫的或KT板做的。还要做成流线型的。

网友:
造型独特,阻力可能大了点。

网友:
你的船型和重量肯定效率不 是最好,和你的接线无关,在说你的2块电池能玩40多分钟也就可以了。

网友:
本来,有刷电动机的效率,如果没跑在最高效率点上,通常都很难超过50%...

网友:
我打算星期天回家就做个来玩,把手机放上去,拍一拍

网友:
上视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