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飞机飞不起来,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跪谢

楼主(2010-03-26):
在网上买的P51D整机,这里没有人飞航模,我算是这里的先驱了,嘿嘿,第一次飞的时候由于路面不好,我就直接手抛起飞的,飞起来后不会控,然后坠机了。后边的起落架摔掉了,机身摔残了,我用胶水重新粘好后再次试机,由于吸取上次手抛坠机的经验,改用在地面滑行起飞的方式,可是每次滑行都是后轮先离地,然后就飞机就栽了。我在机身后边配重,到最后一直增加到两个一元硬币和两节5号电池。但还是后轮先离地,到底为什么啊。是不是哪里不对啊。我都快失去信心了,呜呜,忘了说了,我的飞机是后三点式起落架,并且第一次坠机的时候右边的机翼少了一小块,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我快崩溃了

网友:
打点升降舵试试

网友:
你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
后三点当然是后轮先离地啊

楼主:
安徽淮南,你是哪里的啊

楼主:
应该是前轮先离地吧?我自己觉得,我的飞机后轮离地以后就栽了。螺旋桨都快断了

网友:
我上海的,你买的P51是哪家的?新手入门像真机难度有点高啊

楼主:
没有办法了,没有想到难度这么高
在淘宝上买的,哪家忘了,

网友:
你发个买东西的链接我看看

网友:
我都飞烂了N架啦!新学是这样的,就算你非常熟悉遥控器的性能,到真正飞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了。我建议你一个方法非常有效,你的飞机有足够的拉力的话,就把飞机垂直往上抛,加大点油,有了一定的高度后,就拉升降舵,直到飞机平飞,转弯也一样,你怕飞机掉下来,就飞很高后,再转弯! 我学的时候也这样的!我也是单飞

网友:
P51 起飞是这样的,后轮离地后就可以起飞了。

楼主:
就是他家的整机,你看了告诉我,我把链接删了,以免有做广告之嫌

楼主:
你的p51也是后轮先离地吗?螺旋桨不栽地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配置自己知道吗?

楼主:
等一下,我看看,等五分钟

楼主:
你需要什么参数?电机的?

网友:
看我给你发的站内短消息

楼主:
我只知道我电机是无刷的,kv1200.电池11.1v。

网友:
就应该是后轮先离地
然后机身放平加速跑,速度够了一拉杆就飞起来了
如果将机身放平,螺旋桨会打地,或离地太近,那就说明前起落架过短,或者螺旋桨过长,在不平整的地面上更容易倒栽葱
建议换光滑地面试试,比如大一些的广场,但要小心别碰到人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把升降舵机的方向弄反了

网友B:
嘿嘿,找到原因了,我是想前推水平尾翼拉杆,刚才有人说不对,应该向下拉拉杆

网友C:
P51在像真机里属于难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