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翼龙无刷配置,偶杯具了……

楼主(2010-03-26):
菜鸟一个,升级翼龙无刷
弄了个xxd2208,kv2600,30A套装,配5040浆和5*5E浆,11.1v,1500mah电池
焊香蕉头焊了一个下午才焊好,心想可以爽了
接上电源,OK,推1/3油门,那叫一个猛啊
心中窃喜中,再加大油门,推到对大,操,吸尘机都没这么厉害……结果杯具发生了,听到“朴”的一声小响,问道一股焦味,电机停了~~
摸摸电调,操,熔掉了……
真不爽啊!!!
问了朋友,朋友叫我配2212,kv1450,40A电调,7寸浆,但我有其他朋友的翼龙一样用2208,kv2600的,飞得很好呢
是否我的电调不够大?换成45A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
30A按理说没问题的 不过XXD的就不好说了 呵呵 据说都是拆机MOS管 翼龙空中速度比较慢 不适合KV这么高的电机

楼主:
估计是焊接的问题,导致短路了……
我焊接焊得乱七八糟~~把电池那个插头都焊熔了~~

网友:
2208 2600rpm/V只能上5030桨,再大螺距过载太严重了。翼龙属于大翼展慢速机,本来就不适合用高速小桨,电流大,效率低。改用1200rpm/V的2208电机上7060桨,保证你爽飞。

网友:
2208KV1500 7060桨,其他不用变……

网友:
25A好盈,2212  KV1200左右,7060桨平飞半油门,也可以比较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