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了个YT 430X电机,想自己绕线]

楼主(2010-03-26):
请教各位大大,这个
电机
是3500KV的,不知道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用星型,还是三角形绕发呢?
还有就是,什么叫做9N4P,9N10PVA,9N10PVI,9NGRUND,9NLANGCW。用哪一种才适合430X电机呢?请教了!~~

网友A:
其实LZ你买一个XXD就可以啦,省得折腾

楼主:
主要是想学习一下,而且好玩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拆开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烧成煤炭灰了(线粘到一块去咯) ~~ 多粗的线都不清楚了,还别说把线拆下来量长度~~

网友C:
没理由全部都粘在一起了吧??!用卡尺量下线的宽度!!用看下每锭多少圈!是多少个锭就知道是多长啦~

网友D:
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