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手术解决50元发动机无高速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前几天买了两台50元发动机,很好启动,只是高速时维持不到5秒钟就慢下来了,发现有不少模友也反映这个问题,一直找不出问题所在。因为这个发动机只有主油针是可调的,把主油针调好怠速稳定了,高速就贫油了;把主油针调富油一点,高速上去了,怠速时肯定熄火,总之根本无法调出怠速、高速都有的状态。
今天突然有了个想法,把怠速油针的外壳削去0.5MM,把怠速油针又旋进一圈,发现问题解决了:高速上去了,怠速也不熄火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说说看法。

网友:
很简单,再旋进去等于把怠速加大了,富油的情况就解决了,原来旋出来一点风门关紧了,自然油多,风少,所以容易熄火,现在旋进去了,解决了风门过小的问题了,但是怠速高了,只是因为油多让你感觉不出来而已

网友:
我买的两个还没 排气管     现在在抽屉睡大觉

网友:
哥们儿,高速问题好象解决了;但是,你的怠速可能就有问题了:估计你没法熄火了...

网友A:
熄火就靠断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熄火就靠断油吧

我敢肯定,熄火肯定靠断油的!!  这个发动机的高速熄火的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1.中速高排气增压太强了,造成富油严重而导致进气不足或者火星塞点火头被过量油气包裹而无法爆破点火 2.排气增压不够造成贫油而熄火。 大家伙观察一下到底那种是情况?  我解决怠速不能熄火的方法与楼主相反,在怠速螺杆上垫了几圈铁丝,用于减小化油器进气通道。这样可以达到彻底关闭油门自动熄火的目的。

网友:
首先能够确定的是高速肯定是油不够,这个我是试了好几遍了,每次解决高速熄火都是加大油针,但是怠速的时候容易熄火,所以这个跟增压管应该没什么关系,所以楼主用的方法只是等于开大风门,把开大油门解决高速解决了,但是低速油多了,不得不开打风门使之不熄火,这样跟开打油门和风门没什么两样,只要把舵机微调就不会熄火,但是这不是正常的怠速,等于就是开大油门,先不说熄火不熄火,有的人还不会熄火着陆,大家说是不是!!!

楼主:
标题

楼上说的应该是正解,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怠速时,风门大,富油,转速高? 前提是还必须有高速.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这种发动机的化油器,是否可以用其他型号的代替?有副油针的,比较好调一点.可以的话给个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化油器的问题!原因如下:小日本当初设计生产这款发动机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大油门熄火的问题吧!!??  现在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得从原始厂家找对应的排气管才是解决问题之道!肯定是排气增压的问题,大家伙说说对不对?

网友:
这是风门增大的缘故,我的在默认情况下,怠速不熄火,高转速不掉,以至于我不敢长时间高转速运行,怕桨叶飞出去。难道我的RP好些?!!

网友:
对了,我现在熄火就是靠断油,怠速下是没法熄火的。必须在怠速指针地方加薄垫片了

网友:
大家伙可以在排气管口接上适当长度的延长胶管试验一下,看看大油门时发动机的工况。目的:加长排气管,通过增加回压而达到给油箱进一步增压的目的。 估计这样,高速熄火的问题会得到解决

网友:
第二页链接有问题了? 看能不能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