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油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回答一下

楼主(2010-03-26):
大家好啊,在这,小弟,想请问一下,关于一些30油直的小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帮忙回复一下,
第一、国产"三叶"的
发动机
质量怎样?能不能介绍一个性价比高的品片发动机?
第二、30油直,可不可以安装下35/37/40级的发动机
第三、国产哪个品牌的30油直的质量比较好,配件价格比较合理的啊
第四、30油直,最底要用多少KG的陀机
小弟在此先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第一,国产"三叶"的发动机质量怎样?能不能介绍一个性价比高的品片发动机?
三叶的油直发动机我没用过,但飞机发动机还是不错的,我想油直的应该也不错吧。 好的有O,S。
第二、30油直,可不可以安装下35/37/40级的发动机?
我知道的30油直的发动机有30-37的吧,40的没有。
第三、国产哪个品牌的30油直的质量比较好,配件价格比较合理的啊
国产的品牌我没用过,所以不能答。 但很多人用天子的30. 应该不错吧。
第四、30油直,最底要用多少KG的陀机
用3-5KG以上的陀机。

网友B:
一次回答:
1、三叶的质量一般(对我来说),调试好的话,很是凑活。 OS的比较好(好调、稳定)
2、30的油直,就我了解,最少的是OS32,最高的是雷虎39
3、国产的30级油直有两款,分别是天子30与神龙30.
4、30油直的舵机。一般只要不低于4KG就是可以的,当然3KG也可以,不过有点玄乎。稳当点上6KG吧。660MG与650MG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谢谢这两位大哥的指点,
真的谢谢,

网友C:
还是上50吧,现在亚拓600的套装好超值啊,我都后悔了,别再走弯路啊

网友D:
一步到位 50油直 风神 亚拓600N

网友E(2010-06-30):
这年头还30啊!out了。起码都是50,现在50的配件比30还很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