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KDS-7X 遥控器的使用.

楼主(2010-03-26):
本人购了固朗 450C带平衡仪 整机,但整机不配遥控器的说明书.所以有几个开关,不了解它的作用.请各位指导:
1)图中,1,2,3开关有什么作用,(拔向操作者时,起什么作用,拔向远离操作者时,起什么作用)
2)在网上查信息可知,固朗之前遥控器是,6通道的.现在升级为7通道,请问现在7通道的遥控器,增加的一个通道是什么?

网友:
上淘宝搜索这个遥控器,有的卖家有介绍

楼主:
如果谁知道怎样使用,或知道网上有地方介绍的.请发个连接,谢谢.

网友:
第1个是倒飞的开关,第2平衡仪的开关,第3个陀量开关的。

网友:
1是3D 开关  2是陀螺仪   3是大小舵

网友:
上面两位是谁说的对?

网友:
带平衡仪好飞吗

网友:
拨位开关名称与作用
IDLE-UP——
        直升机模式:飞行模式切换——向后普通飞行模式/向前3D飞行模式
        固定翼模式:第6通道开关——以开关量模式控制第6通道
CH5 AUX / CH7 AUX——
        直升机模式:第7通道感度控制开关——向上使用遥控器第七通道感度1设置/向下使用遥控器第七通道感度2设置
        固定翼模式:第5通道开关——以开关量模式控制第5通道
AIL/ELEV——
        直升机模式:舵量控制开关——向上大舵量控制/向下小舵量控制
        固定翼模式:还没研究
TH。HDLD——
        直升机模式:第三通道动力输出开关——向前关闭电机动力输出信号/向后打开电机动力输出信号。
        固定翼模式:因该也是如此,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