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 大F3A电固,各位高手给个配置建议,谢谢!

楼主(2010-03-26):
上次发过类似之贴,各位高手大虾众说纷纭,无奈,犹豫很久,经过考虑,决定购进该机

翼展1100cm 机长1100cm   起飞重量800g左右

建议配置:2836外转子无刷电机 或 2212  或2714

我在淘宝上看了下,2836无刷电机牌子很多,不知道应该选哪一款?电调准备购好盈30A的,请各位高手大虾,给个配置的最佳方案,谢谢,等用。

淘宝上的机机,268元

淘宝上的机机,268元

楼主:
我想配置:

我想配:

双天2834ca-7 kv1480电机 173元或是XXD2217

好盈30A  115元

日冠72二次变频免晶体接收   115元

11.1v 2200花牌电池      2个240元

辉胜9g舵机 6个              72元

福特巴6通遥控一个       (模友借用)

10×5 APC桨

                    以上妥否, 请各位前辈、高手、大虾,指教,并给点实用的建议,非常感谢,等用!!!!!!!!!!!

网友:
F3A机速度很快,不是很适合新手,最好先上个便宜点的慢速机练手。
这个飞机的配置可以这样:
双天XM2834CA-7 1250rpm/V
电调就用你打算用的好盈飞腾30A
桨用广营原装HD8060或者APC的8×6快速桨,用9寸桨也可,但过于暴力了些。
电池3S 1500~1800mAH锂聚,放电15C以上。
舵机银燕8克,辉盛9克,等等等等,都可。

网友A:
我也正在装这个,我的配置是
GS 3542 1100KV
好赢 40A
3S 20C 2200MAH
浆没定,10*7或者11*5.5.
但我这个可能又是搞大了,呵呵
如果没玩过不建议用这个入门,我到也是菜鸟,不过也还是把好小子飞熟了才上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配:

双天2834ca-7 kv1480电机 173元或是XXD2217

好盈30A  115元

日冠72二次变频免晶体接收   115元

11.1v 2200花牌电池      2个240元

辉胜9g舵机 6个              72元

福特巴6通遥控一个 ...

2834CA-7的KV是1250,不是1460。但即便是这样,也绝不允许上10寸桨,严重过载,况且你也不需要这个程度的推力。8×6E是最合适的。另外,电池尽量不要用2200的,别总以为越大容量的电池就能飞越久,过大的重量反而加大了动力系统的负荷,影响了飞行质量,未必能延长飞行时间。

楼主:
我的入门

谢过楼上两位!
    我一开始,从未玩过航模,飞了1次模友的塞斯纳,挂在树上了,后来再没敢飞了,模友借给我玩FMS模拟器,玩了1个月,手痒,就买了2.4G的大拉玛,飞了1个月,用该机的控玩G4,又飞了3个月,到3月中旬,终于模友买了白斩鸡F3A,让我飞,我手都在发抖,行吗?模友说,把你模拟器的花样玩一下,我一下来了精神,推油上天,一点问题都没有,横滚,倒飞,都可以,这个鸡鸡还很灵活,就是不抗风,脚架太差。。。降落还有待于提高,不过再也没有炸过机。
     借别人的总不是个事情,所以在模友的鼓励下,说我可以直接上这个鸡鸡,比小F3A还好飞,我毅然决定投身魔界,买一架属于自己的航模。
     模友给我说上2836,好赢40A,但没有说牌子,电机在淘宝上翻了几遍,才找到2834双天这款,模友说这个省电,效能高,飞的时间长,2个2200电池就够飞,我是个新手,对电固不太懂,之前对拉玛还有一点点认识,电固方面还请教各位,给个最佳的配置方案,谢谢,等着方案买设备,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过楼上两位!
    我一开始,从未玩过航模,飞了1次模友的塞斯纳,挂在树上了,后来再没敢飞了,模友借给我玩FMS模拟器,玩了1个月,手痒,就买了2.4G的大拉玛,飞了1个月,用该机的控玩G4,又飞了3个月,到3月中 ...

看来真的是很有天份的,呵呵。顶楼的飞机不是白斩鸡,是航箭还是贝威克的,我记不清了。这飞机的做工比白斩鸡好不少,个头也大不少,看上去应该是很不错的。你要不怕灵活的话,就是我上面给的这个配置了,双天电机的品质无可置疑,不过价钱确实高,炸机了会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装这个,我的配置是
GS 3542 1100KV
好赢 40A
3S 20C 2200MAH
浆没定,10*7或者11*5.5.
但我这个可能又是搞大了,呵呵
如果没玩过不建议用这个入门,我到也是菜鸟,不过也还是把好小子飞熟了才上的这个 ...

你这个是飞两公斤以上级别的中型固定翼用的,而且那个级别的飞机最好不要用3S电池,提高电压降低电流才是正途。哎,怎么说好呢……  把电机和电调留下来,买个.30E以上级别的大飞机再用吧。喜欢GS的电机,就用C28-34-08这个型号,配9×6快速桨,很适合。

网友:
这飞机我飞过,我是按南园猎鹰的配置搞的,用GS或者双天的3536 貌似是1330KV具体忘记了,然后用10X6的桨。用2200MAH 3S电,40A电调搞定。爽飞啊!

网友(2010-05-10):
这机不算快,非常经典的入门机了!

网友:
XXD2814+10*5APC+2200电池,推重比大于1,全油门3分钟电压3.8V以上,飞的温柔点7分钟左右,暴力点4到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