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请教各位大大, 想玩汽油车,该选哪种比较经济耐用呢

楼主(2010-03-26):
如题, 想入手汽油车, 请问各位哪种比较经济耐用呢?或者该如何配置呢? 先谢谢啦

网友A:
淘宝搜 诺凡 RV BAJA~~~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bdf801b7c7884b7a1d872b0b4acd65f.jhtml?cm_cat=0
我朋友买的这款车,看起来还不错,但就是油门的舵机玩10分钟就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请大家给给点意见,

网友C:
那位大侠玩汽油大脚 给推荐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