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尾电机问题~

楼主(2010-03-27):
今天刚校正好主轴,在家拍视频的时候,JJ油门猛了点,直接撞到天花板然后自由落体................
损失一副大桨和一副尾桨,尾电机也出问题了,通电以后一直在抖,就是不转(我把主电机接线拆掉也试了,还是一直抖,感觉就像是左右晃,尾桨就是不转,一直左右抖动,是不是我的尾电机已经挂了?) ,我是新手,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下各位魔友,高手请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无刷尾巴吗?可能是电机缺相了,看看是不是电机线断了或者是连接电机的线路虚焊。

网友(2011-01-16):
推油门的时候尾电机发抖,有时候抖十来秒钟后会转起来,有时候需要在抖动中把油门摇杆左右摇几下也会转起来,这是cb100的通病,也许是设计上存在问题。

网友:
我的尾马达已经换到第三个了·····感觉CB100的尾马达设计的挺失败的·····很容易烧···

网友:
应该是缺相,检查是否断线,我遇到过,自己给焊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