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楼最新更新!暴强好小子,还有小赛,多图展示好小子的通病,玩好小子的朋友进。

楼主(2010-03-27):
最近很多新模友坠入模道的第一架飞机都选择了EPP好小子,据我亲身体验了好几次了以后,发觉好小子有个通病就是电池舱比较小,放高容的电池比较费劲,低容量的电池重心不好调整,而且好小子的机头非常脆弱,机身可以摔,机头先落地的话,就很有可能断头,需要很圆滑的降落才能保证机头的安全,这个对新手来说无疑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翼比较松软。原配的配件加固后,主翼尾翼垂直尾翼都达不到正常的效果,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开大马力的时候 垂尾晃得厉害,想想一下当飞机在空中开足马力下滑的时候呢?轻质性能变迟缓,重着坠机,EPP材料很好,但是要用好的它,一定要重视对材料的加固工作。

我的好小子可谓命运悲惨。悉尼这边的风最近都挺大。动不动就被吹侧翻下来。机头断了3次,前几次都是502起来的,效果不太满意,确实粘上了,可是轻轻的碰,就断了,不敢太用力的动它了,经过了几次教训了以后,
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分享给同在玩好小子的朋友们。

几乎每一次受伤都是机头部位,机身和机翼损伤不大。
大家可以看到断掉的机头还有上一次使用502的痕迹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起落架的木塞部分,下降的速度过快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结果有2方面,一个是机头会跟着断,二个就是木塞部分断裂,然后起落架装不回去了。

我有尝试用502来粘回去,效果不好。

大家一定都和我一样,刚刚买到好小子的时候,觉得原生态的好小子最漂亮,
不愿意用各种繁杂的东西加固机身
呵呵,一句话,除非你已经熟练的掌握了操作,否则就要走我的后路咯
 看着下面的图片,不想你的好小子也变成这样吧,快去加固吧

究竟要如何加固呢,很简单,碳片,碳棒,记得要粗的碳棒。
碳片打X的形状来强力透明胶粘在垂尾,水平尾上面不要吝啬碳片,那个很便宜的1毛到2毛就可以一得一根了
碳棒加固主翼,用强力透明胶是我用住的方法感觉还不错,也比较方便,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打洞穿孔,等等。。。。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来加固我们伟大的好小子。哈哈

这种东西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的,回形针。10针八针的 拉直了以后贯穿机头部分,然后用一些绕成机头的形状在外层包裹,
最后形成的是,内有钢条定型,外有EPP泡沫减震的良好组合。
模拟钢筋混泥土结构,然后再滴胶水,最后用强力透明胶包裹起来。

我自己用住的强力透明胶,非常好用!强烈推荐大家,粘性很强,而且也不贵,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了,淘宝就有很多。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强力型的    我目前接触到2种,一直是条形的网文的,一种是格形的,后者比前者贵很多,我2个都买了
经过对比,强烈推荐大家用前者,一个便宜,而且粘性很强,比格子性的还要强。

还有推荐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自己在用住的东西
加装在我的好小子的机头,串联任意的一个舵机就好
是自动报警器**,就是当遥控器型号断开2分钟后,它就会自己鸣叫,一直到电池阵亡为止,来帮助你更快的找到坠落或者上树的飞机

很便宜十多块就可以了,出现万一的时候找飞机也好找。而且很轻。

还有这个小东东是我夹在电池上面的, 插进平衡充插头就可以显示了
然后到达警戒电压的时候它会发出挺大声的鸣叫,绿灯变红灯,让你最大化的保护好你的锂电池
我印象中也是十多块这样,便宜又好用,哈哈。最多可以插4S的电池。每一个灯代表一个电池  我们经常用到的11.1V就是3个锂电,所以3个绿灯亮,以此类推

下面还有个高端一些的,是有屏幕的精确的显示单片电池电压的,
比较贵,60这样。我还是比较中意我现在这个2个喇叭的这个。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吧

本来想传一张我现在的好小子的,后来发觉相机没电了,有点遗憾呢,不过没关系,我说的前面的那些,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强一下自己的好小子,基本上好小子就可以变得一个超级好飞的东东啦 。

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的新飞机到咯,哈哈。最近在忙组飞机。挺麻烦的。
做工很好。玻璃钢,还有轻木。

现在先预告一下哈

机头看起来和照片的一样,做工很不错

各种各样的小工具帮我组装飞机

期待ing........

大家对好小子有什么好的应用,好的想法都说出来哦,大家一起交流才有进步嘛。

网友:
这个帖子,需要顶一下!

网友:
新南威尔士大学?

咱们论坛里  有位老前辈好像也在悉尼

网友:
"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的新飞机到咯,哈哈。最近在忙组飞机。挺麻烦的。
做工很好。玻璃钢,还有轻木。"
请lz将这个jj上个淘宝链接

网友:
电池就用1300-1500mA的重心非常合适飞的也很轻松,纤维胶带加强是必须的,头部可以加个缓冲垫也很管用至少十米高关动力机头向下炸下来不会断,502粘这个强度太差,就用热熔胶迅速牢靠强度和原来的一样好。

网友:
好小子起落架怎么解决啊??着陆稍微角度大些,起落架就容易变形

网友:
我现在就不用起落架了,直接手接或者滑降还轻了不少呵呵

网友:
我也来说几句,其实加固这个飞机没那么麻烦,机头电池仓位置下或上,用刀片拉一条浅口,埋一段碳棒或碳片,点502或是纤维胶带粘下。502有很多种,有些比较好用,有些不好用,自己买几种试下,干的最快的最好。剪一片和机头一样宽的塑料片泡沫胶粘在机头低部,再粘上几条纤维胶带,衬衣盒上那种透明的塑料片最好。如果这样加固了还断,那就要考虑你自己的技术原因了,呵呵!
这机机本来就很轻,设计3级风下飞的,风大的日子就别折磨他了怪可怜的。电池2S1000-1500的比较合适,如果电池轻了可以考虑前移动的位置或机头硬币配点重。那些电显和寻机器其实不需要装上,无谓增加不必要的重量。那么小尺寸的飞机,准备飞多远啊,150米以外估计是看不清楚了,掉了也应该很好找位置的哦。呵呵!自己的飞机配合电池能飞多长时间,最多2个起落就可以测算出来了,别超过测算出来的飞行时间就而已了。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楼主:
 打了好几次,编辑过的后面跟着的内容!   3次了。都因为网速太慢,上传失败,然后网页无法打开,悔恨呀。。好几千字呢。。
大家对我的塞斯纳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前面图片中的牌子 搜索一下就可以啦。   问心的说一下,做工真的很不错哦。

楼主:
塞斯纳中间的机舱非常大!可以放好几个图传了,加上机身本身的轻质,可以用的载重很高哦

网友:
我的好小子遭遇和LZ的一样,另外我觉得好小子如果油门太大的话,主翼会往中间翘
我的好小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飞行途中主翼从中间折断了,炸得好惨烈……
现在想为它配一个主翼,但是网上好像没有单卖好小子主翼的,用其他类型的主翼,只要翼展差不多,都可以的吧?
不想用epp材质的主翼了,太软了,无论如何加固,飞到空中都会向中间弯,很不爽

楼主:
最新的回复 对前面通病的解决方案。

看21楼吧,,  有点小乱哦。。

楼主:
最新的回复 对前面通病的解决方案。

前面的帖子有很多朋友支持,先谢谢大家!
下面更新一下我最新的好小子修改图。前面的解决通病中未解决的问题将得到解决噢,哈哈。先感叹一下暴强之好小子吧。哈哈
图有点乱,悉尼这边连接国内的网速不太快,又掉线的危险,上次就是打了好几千字都上传不成功, 差点就把我的小兰博基尼笔记本给拍散了,这次不好编辑太多了,大家凑合着看哈。不懂的,可以提问,欢迎提出建设性意见! 交流才是王道。还有一部分图是上次的,大家很感兴趣的小塞斯纳,组装比较复杂,而且买错电机,银燕的2215竟然用不上,等住原厂的电机,所以先不组装了不然到时拆卸比较麻烦。
做工精良的小赛的尾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舵面大小。装尾翼的时候还需要一点点智慧哦,机身的卡槽不够直接放尾翼的。

机身的做工大家自己看看吧。我觉得挺好的。

轻木主翼。

开始回归正题 关于暴强之无敌 好小子。
这种东西大家都不陌生吧,淘宝的时候有没有发觉包裹盒子里面有很多这个呀。不要浪费哦,废物利用起来就是宝贝啦,
而且我们国家的资源也不多,为环保多做贡献,哈哈。

碳片X型覆盖尾翼。。大家也可以考虑,挖战壕,或者围成三角形。
利用三角形固定原则。3个点确定一个平面。

脆弱的电池舱问题如何解决呢,答 案来啦。注意看一下   下图哦,可能大家有更好的方法,我的做法是,将回形针拉直,从前部插入,4根,斜向2根,形成类似钢筋混凝土结构,如何滴胶水,外层模拟电池舱的形状,做了3个包围,见下图,机头的前部是一个环机头型的保险杠,类似丰田普拉多的车头那种,然后用纤维胶带缠绕,效果非常好哦!一点也不夸张,今天飞的时候,下落角度比较大,猛冲触地,草坪坏了,机头完好当时那个成就感呀,哈哈!

不过后来有新的点子。用外层包裹那种有小泡泡的塑料层包裹机头,减震缓冲的效果,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吧。

同样的方法,尾部为了避免尾翼触地受伤,滑行的时候尤其容易受伤,小泡沫上面加一个电机的塑料盒,因为是平面的,所以飞机可以水平滑行,或者更方面的摆放飞机

来个特写

主翼疲软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来这里。。。
跟着胶贴的直线割一路过去,和一个碳片宽一样的 深度。立着埋碳片。然后贴纤维胶带,或者先滴胶水。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方法,我正面埋了碳片,背面也深埋了碳棒,而且是最粗的那种!反正飞起来的时候主翼不会往上抬成V字了。飞行快感会油然而生吧应该

还是推荐大家用4个舵机版本的,为什么呢,2个原因,一个摆舵面的角度大,飞机操作更灵敏,EPP很怕风,如果不够灵敏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3个舵机的话,加载到主翼印象美观,还有不容易固定。

大概就这样啦,缓冲的效果非常好哦。很轻,不伤机身。

可以水平摆放哦,这个就是尾部用平面的方块的好处啦,
整体的样子并没有太多改变,但是稳固性能。。。

我的小苹果号。:loveliness:

要想主翼稳,一个是埋碳棒,一个就是强力的胶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吧,非常稳固!因为木棒口有纤维胶带加固过,所以不怕伤机身。

纤维胶带覆盖的机身,内部还有小小的钢条,非常稳固。

诚心欢迎大家多来交流!

网友:
CESSNA是HYPERION的

网友:
包的像木乃伊一样的!

网友:
哈哈,楼主的加固方法很好,不过你的好小子快成木乃伊了,哈哈,稍微美化一下啊

网友:
主要加强部分在机头,这个可有点重了,减震方法也不错就是没有形,我就用电脑包装用的超弹性泡沫,可以切割成任意形状直接粘接在机头和底部美观有抗炸。

楼主:
我有做好美化的准备哦,,我有小田宫的喷漆。。现在打算是用胶带捆出一个好看的流线型,然后喷漆。胶带上漆比较均匀,

楼主:
不是哦,机翼也很容易断的,还有尾翼很软,所以电机不能开太大功率,所以加固要全身的。。  我这种方法不太美观啦,
哈哈,是顺手拿了点废材想起来废物利用的,本来还想丢了,EMS的包裹盒,里面有些东西,其实用起来也不错,机头不重哦,重心在机翼下面三分之一的位置,很好飞,那些加固的材料都不重,深埋碳棒很好固定机翼的,强烈推荐一下哈。

网友:
比我的好小子都得重。。。。

网友:
照你这么搞可以飞到电机报废都永不炸坏了~

网友:
会飞的木乃伊啊

网友:
好小子很亲切,无比耐摔

网友:
用马头工艺很结实,也不重。其实epp用白乳胶很好,强度不错。

网友:
从国产百元不到的好小子直接跳到HYPERION 600多的塞斯纳,您是新手么?加装那些报警器基本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增加失控的几率,毕竟每一个串联原件就多一分失控可能都有失效的可能。还有纤维胶带,用过的人都知道横条纹的时间一长就脆化、脱落了,远没有纵横条纹的结实耐用。这贴子前面建议的几个东西除了测电器有点意义,其他基本都没用,基本上买来用一次就扔一边了。不好说这帖子意义何在。

网友:
意义在于折腾的乐趣

楼主:
 纵横条纹的粘性远远没有纵条纹的强,对EPP来讲,那个纵条纹的胶带更实用,炸鸡的时候也能保证所有部件不散开,我的那些加固看起来确实不太美观啦,但是使用的效果确实非常非常好的,非常耐炸,经过了N次的高强度炸鸡测试以后,目前飞机的样子仍然和上图一样,哈哈

塞斯纳挺好的啊,一个是比较贵而已啦,你说的600多只能买的那个壳哦,要买它其它的部件还有得花钱捏,唉,找个国产的能替换的电机真辛苦,一直苦于找不到国产的配件来代替那些原装的配件,买了一部分以后发觉有或多或少的不合适,还是要等回原装的配件了A1 hobby的发一下A1hobby的淘宝站怎么样?短消息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纵横条纹的粘性远远没有纵条纹的强,对EPP来讲,那个纵条纹的胶带更实用,炸鸡的时候也能保证所有部件不散开,我的那些加固看起来确实不太美观啦,但是使用的效果确实非常非常好的,非常耐炸,经过了N次的高强 ...

哪买的飞机跟他联系一下
我相信他能满足您

淘宝你都知道了  查一下就有
广告链接就不发了

网友:
LZ这胶带缠的,太牛X了~~~~~~~~~~~

网友:
还是马头工艺比较好。样子也好看一些。

网友:
用透明胶把飞机包上,老结实了

网友:
好小子很好飞,适合新手!就是抗风太差了,特别是EPP的材料做的!下面是自己做的十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