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切割

楼主(2010-03-27):
各位论坛前辈大家好,本人是深圳XX中学的航模队队长(队伍由本人创的)。
学校有很多很牛的工具,可是都是买个领 导看的,从来,没有人用过。
由于面临升学问题,本人马上就要把队伍交给新生接手了。因此在离开之前,
我决定做点什么給他们积攒点家底(这三十多个孩子也真够意思,在队伍最艰难的时候
都咬咬牙和我一起挺过来了,真的很感谢他们)因此本人把眼光投向学校没使用过的两部激光
切割机上。(本人同时是学校学生会科技部部长,和团委主任商量后制定了“自主、自创、自用”的发展
方针,就是学校不干预我们,给我们自己放手搞)现在向各位前辈师傅请教,怎么安装、启动和安全使用
激光切割机。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这是真的,因为这可能挽救我的队伍,我们陷入了经费危机),
有机会的话可以给大家免费切点什么。谢谢
QQ:1305204546
下面请看图

航模教室1,用于器材存放,家底很薄

航模教室1,用于器材存放,家底很薄

楼主:
继续

航模队的孩子

航模队的孩子

楼主:
下面是主题!!!!!!!!1

主题来了

主题来了

楼主:
这里裂开了!不知道是干嘛的

楼主:
这个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1

楼主:
导气管?还是什么?

楼主:
气泵用来干嘛的?

楼主:
虽然不懂,可是这估计是激光发生器

楼主:
图片可能很大看不全,刷新下就好,谢谢各位,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好有钱的学校呀!!看看都生锈的设备,有点心痛

网友:
楼主的学校真好啊!这么大的机器都给买。

我懂得也不多。希望能有所帮助。如有不对请谅解。

8楼的管子可能是通冷却水的。因为CO2的管子要通水冷却的,不然寿命不长。
9楼的可能是循环水泵。
10楼的管子是用11楼打气泵右侧的风机抽走因激光高温气化产生的废气。
打气泵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12楼就是激光管了。左侧两软管是通冷却水的。右侧的电线就是电源线了。但小心,它是有高压的。

网友:
学校都着鸟德行
我们这是数控车,数控铣,线切割,五轴都有,就是不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使用上要接电脑吧?配合软件,一点鼠标它自己切吧?

网友:
像是电脑设计完 自动切割的 ,貌似有些像雕刻机

网友:
6楼是激光机主体,看样子是600*900的,模界内常用的尺寸。
10楼是排烟管。
11楼空压机,拿去喷漆用吧。不是激光机用的东西。右边的风机激光机要用的。
12楼;激光管,切割就靠它了。要接通水冷,买一个卖水产鱼换水的泵。
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电脑连接,软件兼容转换等。对焦距等。(注意安全,对焦时小心不要被烧伤。主要是正面的那道光束,)
祝早日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1

这是循环冷却水控制器,裂的是循环冷却水管

网友:
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啊

网友:
空压机是激光主气道的供气设备,切割的时候把激光溶掉的渣吹掉
安全的使用是:无论手动自动,操作的时候必须盖上机器盖子,

网友:
航模这项运动没人带着搞的话,感觉比较难长久做下去,找个能力强点的,把你懂的东西全教会他

激光机要电脑安装软件(具体可以看看附带说明书,应该有安装光盘那些),电脑作图(常用CorelDrw或者CAD),USB连接电脑那些东西吧

那根线可能是老鼠给咬了,要看看里面的线有没断,激光管用的高压电接线柱用鳄鱼夹

风机是排烟和除尘用的,激光管要水冷,水箱蓄水量要足够
这里的空压机买大了,一般外面增氧的那些气泵就够用了,主要用来给激光头吹气用的

另外不知道这个机子安装的时候有没有调节好焦距那些,没有的话具体只能看说明书一步一步做了

祝楼主早日搞好

网友:
楼主你看看机器是哪家厂生产的,查一下他电话,要他派人教下,或你自已去他们工厂办公室看看学一下就行了。那个不难,就是CorelDrw绘线有点复杂,建议你下 载一个“文泰”里面的激光用法比较系统简单。

裂的是循环冷却水管,坏了,把它换一根,很久没用, 要看下有没有结水垢堵住,这些问题叫厂家可以很容量解决。你这种机是便宜的切割机器,就是维修价格也不高。

激光机是一个技术活,还是要一个专人去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很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很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的回答!

网友:
使用上除了必须注意激光管的冷却,其他的都可以摸索来,看你的激光管功率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裂开了!不知道是干嘛的

是深圳*宇的机器吗?如果没过保,可以找他厂家,即使刚刚过,应该也可以友谊服务啊

这个是冷却进出水口,你去买点橡皮管子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1

冷水机,估计是2000的型号,这个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气管?还是什么?

是的,排烟管道,把切割的时候灰尘和烟尘排吹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泵用来干嘛的?

哪个周六风机是排烟的,气泵不是激光机上的, 激光上也有小气泵,是用来吹聚焦镜片,但这个可用来清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不懂,可是这估计是激光发生器

正是,但是很明显,没有规范使用,可能是为了好维护和更换,高压点未打防护胶,

网友:
楼主搜索视频,貌似有个厂家的安装视频。解说的挺仔细的。

网友:
激光雕刻机的安装(知识): 1、 北方地区越冬时,在机器闲置或夜晚休息,请将激光器内的循环水排放干净,防止管内的水结冰而冻裂激光管。(房间内温度保证比较高的情况下可不考虑) 2、 在雕刻过程中若发现激光越来越弱(与正常雕刻时的深度有明显区别),如果不是激光器的使用寿命已到就有可能是循环水供应不正常,请立即关闭激光雕刻机的电源,在半小时以后再检查循环水是否正常流通,否则高温的激光管一遇冷水会爆裂,责任自负。本公司对此类故障概不负责。 3、 注意:激光器、反射镜片为易损耗材。产品的使用使用质量与设备本身的质量有关,更与使用者的操作技巧和保养方式与方法有关。盼望您在培训期间与本公司技术人员共同分享本公司关于该产品的操作与维护方面的技巧,使您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永无烦恼!祝您好生意兴隆!万事如意!激光雕刻机的安装使用说明书一、主要组成部分本激光雕刻机供电电源为AC220V/50HZ若当地电压不稳,请自行加装稳压器,以保证激光雕刻机正常工作和较好的雕刻效果。 雕刻机的主要部分: 1、二氧化碳激光器 2、激光电源 3、控制面板(含电源开关、激光开关测试开关、照明开关、电流调节、电流显示等功能键) 4、平面工作台(含夹具、夹放印章材料用) 5、光路系统(由镜片座和平面反射镜构成) 6、冷却系统 7、排烟系统二、安装说明 1、打开包装箱将雕刻机从包装箱取出,水平放置在桌面上或特制的木架上(如图) 2、取出软件,打开包装袋,掀开平面工作台盖子,依次取出烟管、水泵、风扇、从烟管中依次取出电源线,打印线、灯泡,用剪刀剪断激光头固定物,此时用手轻轻移动小车和大车,应移动流畅而不应的卡阻现象(如图) 3、水泵的安装,准备一小桶水,将水泵从盒内取出,把水嘴塞入水泵出水口雕刻机后有两根水管一高一低,取底下一根,将管插入水泵嘴上,放入装备好的水桶里,冷却水应采用无杂质的纯净水,并保证循环水正常循环(如图) 4、安装排风装置 把烟管一头塞入风扇出风口,将风扇插入机身右边的排风槽内(如图) 5、接通风扇,冷却水泵、雕刻机电源,并接好地线,接可靠地线。 6、启动水泵待冷却水正常循环后,启动排风扇,打开激光雕刻机开关,此时激光雕刻机应自检并自动复位. 7、关闭激光雕刻机电源,将打印电缆的一端连接到激光雕刻机的DB插座(即主板打印口),另一端接到计算机并口(如图) 8、安装好计算机软件(具体步骤请参见软件说明书)二、使用说明 1、操作面板说明电源开关:用来启动或关闭激光雕刻机电流指示:用来指示雕刻机的电流大小电流调节:用此电位器根据电流指示来调节雕刻时电流大小(如图)照明开关:用来启动或关闭激光雕刻机内部的照明灯(若干机器无此开关)激光开关:用来控制激光器是否发光,在雕刻印章时此开关为接通状态(即按下)测试开关:此开关按下时激光器则发光,此时根据电流表显示数据调节电位器用来调节雕刻时的电流大小。此开关仅用于调试机器和查看雕刻时的电流大小,在机器正常工作时需要断开,计算机会自动控制进行雕刻。 2、使用时,应先启动冷却水泵,再启动激光雕刻机,并确保冷却水循环。 3、启动雕刻系统排版软件,设计好要雕刻的图像,定好雕刻位置,(具体步骤请参见软件说明书)将雕XX料固定到夹具上,使料子平面与夹具平面在一个平面上,即可进行雕刻输出(应注意的是刻橡胶料时装准备一小块报纸放入水中浸泡,平铺在料子上,刻大章时准备一支毛笔插入水中,轻轻涂擦于报纸上。)如图所示。 4、电流的调节应根据不同的印章黑和工艺要求来调节电流的大小。三、注意事项 1、激光雕刻机应水平放置在桌面上,不得倾斜 2、激光雕刻机应防止强烈振动,移动时应先固定好大车和小车,以防振动导致光路偏移或激光器裂缝。 3、排风管应接通至室外无影响处,并保持通风良好,经常擦拭风扇和机器烟管内的灰 4、激光雕刻机内部有高电压,非专业技术人员不得打开机壳进行维修,以防触电。 5、激光雕刻机如果是第一次使用或移动位置后,注意检查高压线是否脱落,以防触电。 6、激光雕刻机排风扇、冷却水泵是AC220V/50HZ电源 7、雕刻机地线一定要良好接地(如图) 8、激光雕刻机工作时一定要严防工作人员或其它人员伸手或用眼睛观看,以防激光伤人或伤到眼睛,最好是将盖扣死。 9、请避免设备内部进水或工作环境过于潮湿。应将机器置于干燥通风处。 10、严禁带电拆卸各种接插件。 11、雕刻机内镜片应使用无水乙醇或丙酮及时清洁,并且要轻擦轻放,擦完后要调整好光路。光路调整见下部分说明 12、使用时保证冷却水循环良好,且水质清洁,如有发黄水质脏时,应及时换水,以免造成激光管冷却不好而导致炸裂。 13、注意防止因冷却水结冰,北方天气寒冷应特别注意冬天最好是换成汽车用防冻液,温度过高,水垢或脏物堵塞机械撞击等原因造成激光器破损。 14、注意防止机箱内部零件因烟尘潮气过多等原因引起的腐蚀和损坏。所以在每次工件后要清理机器卫生,保持机器整洁,要做到勤擦拭。四、故障与排除 1、雕刻印章输出后激光头不动作 ●确定激光雕刻机是否处于连机状态; ●检查打印电缆是否脱落; ●打印口锁死造成,解决办法可将激光雕刻机和计算机都关闭,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检查雕刻主板24VDC指示灯是否亮,若不亮则主板电源没有提供24VCD电源 2、雕刻时不出激光 ●检查操作面板上的激光开关是否按下; ●检查操作面板上的电流调节旋钮是否处于最小位置; ●检查冷却循环水是否工作正常;(为安全起见,建议用户联系厂家或者各地代理经销商,需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调整,也可在培训期间进行培训)。 ●检查光路是否正常; ●激光管是否损坏或寿命到期;(建议选购原厂的激光器进行更换以与激光电源匹配,保证雕刻效果和激光器的使用寿命) ●激光电源板故障,请更换激光电源。(建议选购原厂激光电源进行更换) 3、雕刻时图像正常,但效果不好 ●检查雕刻平面与焦点是否重合; ●检查光路是否正常; ●激光管是否老化; ●绘图仪是否磨损严重。 4、小车和大车行走时发出异常响声 ●检查街机构是否过于潮湿导致光控元件失效。 ●光控开关坏或光控板上的接插件接触不好; ●光控开关档片偏斜或脱落。 ●雕刻主板上的接插件接触不好或电机驱动电路工作不正常。 5、启动激光雕刻机后不复位或雕刻时运行不正常 ●电机接线脱落造成; ●扁平电缆损坏或接插件故障造成。 ●主板电源没有提供24VCD或5VCD电源。 ●雕刻机主板故障,须更换以后再试。 ●打印口锁死造成可将激光雕刻机各计算机都关闭,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五、本激光雕刻机制附件电源线、计算机并口线(打印机电缆)各一根,软件光盘一张(内含软件使用说明书和雕刻机的安装使用说明书),排风管一节,排风扇、水泵各一个。如果以上物品有缺少,请向激光雕刻机厂家或代理商索取。 刻的浅(有可能导致的几个原因: 1:机器雕刻时的速度太快、间隔太大。正常工作情况下,Ⅰ、Ⅱ型机器的正常工作速度为5,扫描间隔 为2;型Ⅲ型机机器的正常工作速度为6,扫描间隔为3。 2:镜片脏。由于长时间的工作而导致镜片的表面不干净,使镜片的反射能力和聚集能力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丙酮或者无水酒精对镜片进行清洗。注:不用拆下,直接擦洗即可,而且要轻擦/ 3:激光管未通水。在这种情况下应急时要关掉机器并且等激光管冷却后再通水。如果立即通水的话,激光管会因为温差太大而炸裂,所以使用机器前先检查水是否循环是必要的(这一点在注意事项中已经提到)。 4:光路偏。由于运输或者其它原因导致的光路偏是刻的浅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呢?下面就把光路调整的大体步骤给大家讲解下:第一步:把激光电流调到5个以下,致使激光功率不要太强;第二步:把调光纸放到第一个镜片前面,用手轻按测试开关(轻按马上松开,能在调光纸上看到激光打出的斑点即可),看一下斑点是否落在第一个镜片上(最好是中间),如果能找到镜片,上即完成了这一步。如果打不到镜片上或者是打偏了,则需要调整一下激光管的位置或者高度使之能够达到上述标准。第三步:即第一个镜片和第二个镜片之间的光路调整。首先把激光纸放到第二个镜片的前面,把导轨推到图中的位置(a)处点一个测试开关看一下斑点的位置。其次把导轨拉到位置(b)处同样点一下测试开关,看一下两个斑点的位置是否重合。如果重合且光斑位置在镜片以内则说明镜片1和2之间的光路是正确的;如果不重合则需要通过调整镜片1后面镜架上调整螺丝进行调整,把两个点调到一起。第四步:即镜片2和3之间光路的调整。首先把激光头推到图中位置(c)处,并且把调光婚放在激光头的小孔前/轻按测试开关看一下光班,然后把头推到位置(d)处,重新按一下测试开关,看一下两个印迹是否重合,若重合且两个斑点都在激光头的小孔以内则光路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同一点,则需要调整镜架2后面的调整螺丝加以调整,达到上述标准。注:镜片1、2和2、3之间光路调整的原理是相同的。第五步:即镜片3和4之间的光路调整(关健一步)首先把透镜拿掉,把光纸放到激光头的下面点一下测试开关,看一下光斑是下否打到调光纸的中间。如果正好是中间,则光路为正;如果光斑靠右,则激光管太低;如果光斑靠左,则激光管太高;遇到这两种情况时需要通调整激光管的高低来解决。如果光斑靠内或者是靠外,则需要通过移动激光头的位置(激光头上有三个螺丝,通过这三个螺丝可以调整激光头的内外)来达到调整光路的目的。第六步:把透镜装上,光路的调就完成了。注意:调整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光的反射原理等,初次调试者一定要按说明进行操做,必要时要向技术人员进行咨询。另外,激光有一定的灼伤能力且为不可见炮所以调光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买这些拿回扣吧

网友:
最好找到卖机器的商家,他们可以安排客户培训,一台中等档次激光雕刻机都要十几万,不会玩和没玩过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学习不少东西.这里的高手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