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螺丝的作用是什么(有新图)巳解决

楼主(2010-03-27):
求教大师,这个螺丝是干什么的?
我怎么转紧和松开没啥作用呀
到底是锁紧什么的

谢谢了
原来是锁轴套的,本来轴套就很紧,怪不得我转紧和松开都没啥作用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锁紧用的,

楼主:
谢谢了
仍不得解

网友:
蜗杆锁死可能是?

网友:
是锁紧用的 干活时锁紧这个螺丝 再加工时 回转台就不容易晃动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和我用过的结构一样不,我用过的上面这个手柄是蜗杆套筒的锁紧手柄,松开这个手柄可以将整个蜗杆部分抽出,安装整个蜗杆部件之后,转动套筒部分,以调节蜗杆和涡轮的间隙,合适后锁紧这个手柄,一定要锁紧些,以免在加工的时候松开。

网友:
松开后可调节涡轮蜗杆间隙的。锁紧后间隙固定。

网友:
12楼说得对,是锁紧偏心套的,调完回差后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