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风冷 水冷 主轴之对比

楼主(2010-03-27):
最近想D一台雕刻机,主轴的选择在1.5KW,但是在水冷与风冷之间难以选择;网络上查到的资料也很有限,主要就是以下几点:
一、水冷顾名思义就是采用水循环来冷却主轴高速旋转后产生的热量,这样的效果就会很好,因为水经过流通之后的温度(常用测试)不会超过40度;风冷的主轴采用风扇的方式来散热,其效果肯定不如水冷;
二、噪音,水冷的主轴基本上没有噪音,但是风冷的主轴则很响;
三、使用寿命,水冷主轴要注意保养、勤换水或者采用工业水冷却机,这样的主轴寿命要比风冷主轴长很多!四、精度,水冷主轴轴向、径向跳动基本上都是在0.003毫米以下,而风冷主轴(国产)则远远不及!
    好主轴起码要满足3个条件: 1 功率很足  2 精度很好  3轴承比较好
(以上摘自网络)

但是一位D友高速我说风冷主轴比水冷还贵, 实在费解:loveliness: ;

不知那位兄弟分别使用过相当档次的风冷和水冷主轴,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客观的对比和选择意见呢?多谢!

网友:
家庭DIY  水冷貌似没必要,又不是工厂3班倒。

网友:
我以为LZ已经分析好了

网友:
水冷吧,效果好,也就多加个水泵

网友:
水冷显得更专业些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搭车学习

网友:
气体,家用唯一的选择

楼主:
呵呵,非家庭用机,而是用于生产,每天10小时以上工作时间,不知道那款更适合一些;

网友:
风冷吧
   感觉方便些
    还有就是风冷的是要比水冷的贵的
   关键是看轴承的

网友:
用于生产的话大牛拉小车比较稳定,稳定即不会影响生产,不影响生产即提高了工作效率
宗上所述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就OK了~!哈哈!

网友:
风的对周遍空气质量还有要求~!水的没天换水就好了~!同规格进口的寿命超过国产的很多,长期生产的话一定买进口的,节约后期费用和减少停产的可能~!

网友:
水冷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对轴承热涨变形,主轴伸长等考虑较少,风冷反之,所以达到同样技术指标的主轴肯定风冷更贵。不过国产风冷多用于木工机,精度不高,模具用的还是需要进口的放心。

楼主:
了解,据说轴承的材质、精度、个数对主轴的使用性能和价格均有较大影响呢

网友:
高速大功率主轴水冷才是王道em01:

网友:
800W,1500W的水冷,都可能用几十元的金鱼缸水泵,或100元的工业水泵接M8的胶管循环,随便一个小桶,小箱就可以了。DIY,随便。

看到的好像全是水冷或油冷的。

网友A:
不知楼主是从哪里听来的风冷没有水冷寿命长,我以前的雕刻机(RS1216),意大利风冷2.2KW,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用了三年,在06年时转出去了,到现在还在用(在北京开雕刻店活很多),切亚克力/PVC/中密板/防火板/双色板一点不含糊,反之精雕机的水冷都不敢切中密。一直用到把夹刀的螺丝拧秃扣了,拿到加工店又向里挑了点,还在对付用,所以我认为风冷绝对好于水冷。

网友:
楼上  您那没对比性,你的是2.2KW电机,
话又说回来,楼上其实和爱美力一个意思,就是要想稳定运行,大马拉小车是正道,保持60%的负荷就可以长期稳定运行。很简单让你举重可能2下3下就趴下了,可是打乒乓球一上午没问题吧

网友:
客观的说,风冷的噪音是比水冷的大,但是正常的声音,是机械结构决定的,如果2.2的没有可比性,那啄木鸟RS6090机器上面的400W电机应该有可比性了吧,无论是价格还是功率都不高,但用起来也很好的。切2CM厚的有机玻璃可以一刀切透,再厚没切过了,精度上比精雕的差一点,应该会比一些杂牌水冷要好,寿命很长,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从哪里听来的风冷没有水冷寿命长,我以前的雕刻机(RS1216),意大利风冷2.2KW,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用了三年,在06年时转出去了,到现在还在用(在北京开雕刻店活很多),切亚克力/PVC/中密板/防火板 ...

如果但考虑冷却效果的话,水冷无疑是最简单效果最好的方式(水的热容量和速度不是风冷能比的),当然机器不同在设计上,可能会考虑最合适的方式。我的雕刻机(就是精雕的)用了10年,一直在雕刻金属,还没因为散热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还有一点,水冷的比较操心,还要单独接水泵,水少了还要补,风冷的什么都不用管,开机就用,少两根水管布局也好看。

网友:
恩,明白了

有实践按经验说话又分量

网友:
水冷比较操心,但是效果不马虎

网友:
觉得小型或者微型的主轴搞水冷比较麻烦.
大功率的,我看都是水冷了.

楼主:
昨天现场参观了风冷主轴的工作状态;国产风冷主轴,开到最高转速也没感觉噪音大,跟小车床声音比还略小;连续工作1小时摸上去感觉微温而已。没有试过其他国产风冷主轴,以上只是这一款的感觉;1500W风冷,国产,3轴承(非陶瓷,具体什么指标忘记 了)。
网络资料说风冷的噪音很大,这点倒是没有觉得!
风冷对于水冷最大的好处是维护方便,改天再对比下相当档次的水冷主轴,如果实际运行效果相差不大那就选择风冷

网友:
也准备败1218雕刻机,问过厂家,2.2KW的主轴如果用风冷的加3000元,意大利的。国产风冷的具体差别在哪,厂家只说做不了

网友B(2010-11-26):
越说越糊涂了,我是已经搞不懂哪个的好了,只是听起来好像是风冷的要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说越糊涂了,我是已经搞不懂哪个的好了,只是听起来好像是风冷的要贵了

13 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想买个2.2KW风冷,国产哪家的性家比高 请朋友们给推荐推荐!

网友:
什么地方用什么机

网友:
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2011-12-08):
引用 楼主:
昨天现场参观了风冷主轴的工作状态;国产风冷主轴,开到最高转速也没感觉噪音大,跟小车床声音比还略小;连续工作1小时摸上去感觉微温而已。没有试过其他国产风冷主轴,以上只是这一款的感觉;1500W风冷,国产,3轴承 ...

我不知道你摸得那个和你工作状态是否一样,假如一样,既然你都感觉到了,那么水冷也就没有必要了,您说呢?

网友:
当初买2.2KW的主轴,准备是买风冷,最后选来选去发现,最便宜的风冷比最便宜的水冷贵一倍,

网友:
还是水冷吧

网友:
有条件的话当然是水冷比较好。

网友:
我只怕被风吹得切屑满天飞.

网友:
水冷,买一件纯净水,也就20元,兑点酒精可以很久不脏,一个小储物箱当水箱,不算麻烦,用2.5元/米的管子质量很好,比网上买的还便宜还好

网友:
都可以,工厂式的不停还是水冷,就是麻烦些,还要取决于你加工什么材料,像广告店风冷足够了,负载不大,你要是工厂加工金属,水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