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甲醇可以使用无水乙醇吗

楼主(2010-03-27):
没有甲醇可以使用无水乙醇吗?
发动机SK 40

网友:
好像不可以,燃点不一样吧?

楼主:
弗点78度的

网友:
难啊  要甲醇 才5块500ML

楼主:
我这就找到无水乙醇哦

楼主:
    行还是不行呀

网友:
不行 勉强能点着,根本不能连续运转

网友A:
记得以前好象用过,记得以前也是图方便在药店买的乙醇当时好像用了,不过10多年前了有点记不准了,无非是工业酒精和医用酒精的区别。既然楼主本地买不到甲醇就试试呗,不过乙醇比甲醇贵呀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不如加汽油试试了

网友:
没问题。能用

网友:
乙醇闪点是12.78℃
甲醇是12.22℃
你觉得有区别就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好象用过,记得以前也是图方便在药店买的乙醇当时好像用了,不过10多年前了有点记不准了,无非是工业酒精和医用酒精的区别。既然楼主本地买不到甲醇就试试呗,不过乙醇比甲醇贵呀

兄弟  :“无非是工业酒精和医用酒精的区别”。
工业酒精和医用酒精主成分都是乙醇!只是工业酒精里面含有部分甲醇(好像是3%还是0.3%来着记不清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

网友:
乙醇难以稳定工作,我试过一小下。这个不光是闪点的问题,还有类似于爆炸极限的问题。
甲醇对空燃比不敏感,乙醇敏感,汽油也敏感。
这也是为什么同是小发动机,汽油机化油器比甲醇机的复杂的原因。

网友:
预热一下有希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