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无刷电机和驱动如何用?

楼主(2010-03-27):
最近找出N年前的一个一体的无刷电机和驱动不知如何接线?如何用?请教论坛高手指点下。
可能是复印件上的。

楼主:
驱动是三洋LB1823, 功率是LA6022.

楼主:
接线端子是4脚的,电源正负极个一个,我找到了,不知另外2个如何接?

网友:
一个是信号线。另一个是反转线,这两根线都是+5v电控制。

网友:
有感无刷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以前买过一大堆,剩下两个脚其中一个是启动用的,可以试试接个100欧电阻到电源正极或者负极,通电应该会转动,一般另外一个是转速的频率输出信号

网友:
功率应该很小,没有使用意义吧~!

网友:
DX们,同问,喷墨打印机,传真机里是伺服电机吧,如何让他们运转起来?是因为功率小,DX们不关注?!

网友:
这个电机是哪里拆下的?楼主转让吗?如果其他坛友有也请联系我,可PM(坛内短信)或QQ:908821848

网友:
昨天已给楼主PM,希望得到楼主回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