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玩模拟太费电池了

楼主(2010-03-27):
买了 个 6EXHP的控来 玩模拟,装的 是G4.5,玩的 时候一定要 开控,因为我 的 控不 能装电池块,只能装一般碱性电池8节,新买的 电池用了两三天就 接近控的 低电压了,又要 换新的 ,很麻烦又很费钱,请问各位有 我 一样控的 朋友,你们也是这样吗,还是有 什么 好办法?

网友:
用充电电池

网友:
LZ 不会在玩模拟时没拨晶体吧?

楼主:
没拔晶体啊 ,忘了,已经玩了 一 个礼拜了,怎么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拔晶体啊 ,忘了,已经玩了 一 个礼拜了,怎么啦?

真愁淫,拔晶体高频就不工作了,就省电了

网友:
用不能飞的动力锂电吧!  省电方便  注意看控上的电压部分就可以啦

网友:
学习

 搭车问两个控的电池问题:
1,楼上说的不能飞的动力锂电,改个插电头就行了吗?
2,市场上卖的控电池,每一块的电压是多少的?同样是3S吗?充电器充电时电压设多少?4.2V吗?

网友:
我用JR3810飞XTR,控电用3S、11.1V、900MA的电池,大小刚好放入电池仓里,改个插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