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首饰钻孔车如何改为专用车 最好改成走芯式数控车 请各位出主意

楼主(2010-03-27):
我有个小零件,材质304不锈钢,直径2.5毫米,总长度22毫米。第一段最细处直径1毫米长6毫米、端面呈半球型;第二段直径1.6毫米长6毫米;第三段直径为棒材原料直径2.5毫米长度3毫米;第四段直径1.6毫米长度7毫米,然后切断。
想利用手头的首饰钻孔机,改造来加工上述小零件,用弹簧夹头直接夹2.5毫米棒材加工,如何改,请各位提提意见。

网友A:
  首饰机床都利用上了?

  杀牛用牙签的感觉

楼主:
是用走刀方式还是用走芯方式好。
因为这个专用钻孔车是车头车尾二头夹钻头移动,加工件固定。所以我认为改为走芯方式方便。

此车长 310    车宽 90

导轨长 113X2

导轨宽 65

主轴孔 5

主轴外径 14

主轴行程 50

轴承外径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饰机床都利用上了?

  杀牛用牙签的感觉

小摆车C0608不也可以加工钢轴的吗?整体钢性不见得比这个专用机好。

网友:
这床有意思。没见过。

网友:
拿这个改几乎没什么可利用的,这个东西只是个专用打孔机,和车床几乎没什么瓜葛。你的工件是首饰上的,就是要海量的,你必须有可靠的设备来生产,可以搞成型刀或滚压拉伸成型,靠改的破设备,是没办法高效率的。

网友:
大哥你好,你这个机器我没看过

网友:
但你现在要做的产品,我在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小零件,材质304不锈钢,直径2.5毫米,总长度22毫米。第一段最细处直径1毫米长6毫米、端面呈半球型;第二段直径1.6毫米长6毫米;第三段直径为棒材原料直径2.5毫米长度3毫米;第四段直径1.6毫米长度7毫米,然后 ...

你可以改造这台机器

网友:
根据你的产品,1:我不知道你的量大不大2:你的产品材质比较硬3:你这个产品偏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答复,看来是反对的意见据多,我先多听听坛友的意见,再谈自己的想法,等深思熟虑后再动手。这个小东西收来花了300不到,带个电机。

网友:
大哥,你的机器改好了吗

网友B:
大哥,我看了你的产品,你这个产品不适合用道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看了你的产品,你这个产品不适合用道具做

是刀具吧,你给我提个好办法,谢谢!
这个小床改造不仅仅为这个产品,也是熟悉数控车。

网友B:
大哥,这么小的产品,我想应该用砂轮磨差不多,精度也高。如果要求不高话,那办法应该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么小的产品,我想应该用砂轮磨差不多,精度也高。如果要求不高话,那办法应该比较多。

我在一个展会上看到过一个砂轮磨轴设备,不是很贵,但是只能加工光轴,有台阶带SR半球端面的加工不知有没有。

楼主:
没人感兴趣,自己慢慢想。

固定一个导轨,将另一个滑动导轨改成刀架,只是没有尾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一个展会上看到过一个砂轮磨轴设备,不是很贵,但是只能加工光轴,有台阶带SR半球端面的加工不知有没有。

我想你可以仿配钥匙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感兴趣,自己慢慢想。

固定一个导轨,将另一个滑动导轨改成刀架,只是没有尾座了。

大哥,不要灰心,没有办不成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感兴趣,自己慢慢想。

固定一个导轨,将另一个滑动导轨改成刀架,只是没有尾座了。

大哥,你不要总是往车床上想,304不锈钢这么小,用刀具是做不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