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X缠好了,但是~~

楼主(2010-03-27):
马达缠好了,用的0.27X4X8(用的三角形收线),但是在油门50%的时候,温度很快就上去了,不知道是不是KV值太高了?

网友:
YT 430X    0.30   4*8T  你试试这个参数

楼主:
0.30的线找不到~~55555
手上只有0.26  0.42  0.67的线,0.26x5x9有多少KV值啊?
能给个换算KV的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缠好了,用的0.27X4X8(用的三角形收线),但是在油门50%的时候,温度很快就上去了,不知道是不是KV值太高了?

温度高的原因可能是:绕线的时候不小心刮破了漆包线的绝缘层,导线出现了匝间短路或导线与定子相通“漏电”了……
我就遇到过。
没辙,只有拆了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