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油直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27):
我是第一次玩,感觉现在连起飞都不会,我是缓慢推油门,推到快要起飞的时候飞机在地上转,然后又回慢的油门。就这样,来回。到现在还不会起飞。唉。我也做个保护架但是就是不会起飞。感觉那声音太大了。心里压力太大,每次起飞脑子里一片空白,每次练习
模拟器
的时候还很好。一到飞真机就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控制了手有时候还抖。请问大家应该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陀螺仪不锁尾,能飞吗

网友B:
我也是新手,身边没一个老手,不也是一样能飞,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还有新手开飞机配置一定要好,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也要设置好.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C:
能不能是陀螺仪反向了了啊

网友D:
先检查陀螺和尾舵的设置,没问题了再试飞调整。开机让陀螺确ren中立点后,关掉锁尾,起飞的时候机头转动的话,打尾舵修正,这时不用离地太高的,记住机头的的转动方向,降落,调节尾舵拉杆长度“左缩右放”,好了再次试飞,直到离地加减油门时,机头不摆动为止。降落熄火,开关打回锁尾位置。休息下,再来航线测试。

网友E:
新人无人带的情况下,一点要细心,然后胆大,
出现任何与预想不同的情况,就要终止,
在这个原则下,我从对直升机无知 到 基本入口期间,就折了几个桨,其它没有过什么问题!:)

网友F:
先躲在某个障碍物的后头,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