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0618可调刀架

楼主(2010-03-27):
用工业铣床加工的刀座,材料是直径70的45#圆棒料.用燕尾刀铣的时候那声音总让人是觉得刀快断了

那四个锁定槽是用燕尾刀铣的

四个孔是为快换锁紧做的

没有材料了就用键条拼一个刀架出来,因为只做了一个,所以是可调刀架而不算快换刀架,呵呵

先上钉再焊,然后铣床加工

楼主:
装上刀座还算合适,表面处理了一下

装上处理过的刀架

可以不担心刀高了,20的刀也可以用

用的时候稍微调一下

这里是调高的地方

调好要锁紧,刚才忘了锁紧螺母,现在才补上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怎么用

目前只是能用20以下各种尺寸的刀具,调调高度就可以对刀尖

网友:
好办法,可以不用担心找不着合适的刀了

网友:
是个创新。

网友B:
花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费多少?

材料20~30
时间去一天

网友:
 做的不错 好手艺  我一直担心一个问题 0618上装现代外形快换刀架 刀架势必要伸到小托板外面 特担心影响精度

这是我想模仿的 这些设计几乎被淘汰了 可是应用在那个年代设计的机器上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个装在0618上 0618就只能装14或以下的刀了 14这个尺寸很难买 还有一种跟0608设计一样

这个装在0618上 0618就只能装14或以下的刀了 14这个尺寸很难买 还有一种跟0608设计一样

这个重点推荐 相对方便很多 适应性强 但刚性就不好说了 估计加工也比较困难

这个重点推荐 相对方便很多 适应性强 但刚性就不好说了 估计加工也比较困难

网友:
用什么铣,铣的燕尾?明显震纹呀!

网友:
好主意,创意不错。

网友:
看这铣过的表面 我才找到点平衡

网友:
好手艺  可调节刀身的高低   学习了

网友:
有尺寸更好,方便大家做一个

网友:
楼主帮我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