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向左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27):
KDS800+MD922,450的尾巴总是向左飘是什么原因呢?中立点怎么也设不好,可能是还没找到吧,尾推的虚位有影响吗?

网友A:
传说中的温飘,我用的KDS800也是这样的

网友B:
换陀螺吧。

网友C:
我的450的尾巴向右飘/

楼主:
现在换成了GP750+蓝箭26010,还是向左飘

网友:
..
别听楼上的瞎白,,动不动就换陀螺。。调整下尾巴的中立点。适当的调小螺距。加大悬停时的油门。。。另外尾巴的虚位确实对锁尾有影响。

网友D:
KDS800+3688HB不飘

网友E:
正常。。调中点没有用的。。随时修着点就好了。。飞2个电池就不会了。。

网友F:
401+9257都飘。
关键是找中立点,锁尾开机,在非锁尾情况下起飞,起飞大概不转的厉害就可以了,然后锁尾,再起飞看看,如果还是慢慢飘,就调节尾拉杆的长度,一开始1圈1圈的缩短或者加长,等感觉飘的程度减小了,就半圈半圈的调节,最终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中立点。
飘的程度如何,你可以按照飘90度花了多少秒来计算

网友G:
 降低点螺距 增大桨的转速 可能会有帮助!!

网友H:
向左飘的话试试加大一点大桨的螺距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