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的宝贝,又有好东西了(更新到第4页65楼),快来看看。。。

楼主(2010-03-27):
这些刀据说用高速才体现出效果。我用的是2000转左右,感觉比白钢的切削轻快,切屑很细,像小刺一样,很容易扎手。

5把刀-5,6,8,10 四刃+5 二刃,总共200元,不知道是不是贵了。

楼主:
原来的套装“黑钻头”一点也不好用,没多久就不行了,买了一些磨制钻头,很锋利。

各种各样的都买一点。

网友:
感觉2刃的更加好用些:loveliness:

网友A:
 好工具不嫌贵,问一下买的铣刀是钨钢的么?

楼主:
买了把万能角度尺,讨价还价弄到250元成交,不知是否贵了?

(也有80-90元的,防上量的,我试了一下,手感很不好,滑动时涩涩的,旷量很大,没买)

我个人感觉,国产量具中“川”字牌质量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工具不嫌贵,问一下买的铣刀是钨钢的么?

是的,整体钨钢的,上面有一种黑色的涂层。

楼主:
果然削铁如泥呀,哈哈哈,摇起来感觉不到任何阻力和震动。
就是那些铁末千万别用手去抹,否则满手扎刺。

网友:
200价格还可以。

楼主:
“川”牌全家福。。。
手感都很好。强烈推荐。

楼主:
卧铣刀杆配三面刃,当然,铣铁也没问题的,但我现在要铣木头。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用三面刃呢?我用下来很好用呀。

要开多条槽的时候,可以几片叠起来用,中间用卧铣刀杆垫圈格开(垫圈高度是可以自由组合以便适应不同的间距),这样一刀就可以走出来。我最多的时候一刀走5个槽

网友:
没有泥啊.....都是刺..

网友:
可以  刀具不错

网友:
床子要消磁了

网友B:
铣刀和车刀一样都是要磨了,会磨铣刀并且磨好了,普通的铣刀也能体会削铁如泥!

网友:
川,俺清一色这个牌子

网友C:
哥给您点小建议,

这种刀不是给这种床用的。

工作时,主轴跳动1-2丝都会严重降低刀子的寿命。

这种刀啊。是配电主轴,还有强大铸铁机身的加工中心用的啦~

您这机器,配正品的“川”牌刀具就很好用的啦~

网友:
出了好多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把万能角度尺,讨价还价弄到250元成交,不知是否贵了?

(也有80-90元的,防上量的,我试了一下,手感很不好,滑动时涩涩的,旷量很大,没买)

我个人感觉,国产量具中“川”字牌质量是不错的,

我60元卖了把上量二手的,是不是仿上量的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给您点小建议,

这种刀不是给这种床用的。

工作时,主轴跳动1-2丝都会严重降低刀子的寿命。

这种刀啊。是配电主轴,还有强大铸铁机身的加工中心用的啦~

您这机器,配正品的“川”牌刀具就很好用 ...

不同意!小铣配好刀是硬道理,我用的整体合金刀没崩过一把,双刃的慎用是真,顺铣时小心在意。

网友:
铣木头还是用木工刀好些,榫接刀有点类似这三面刃刀,但切木头比这刀好,毕竟刃角设计不一样,铣木头平面最好用大清底刀。

网友E:
成量的角度尺基本算国产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成量的角度尺基本算国产最好的了

成量与哈量那个好些?哈量好象不到200。

网友:
有床真好啊

羡慕

网友F:
钨钢涂层的刀?光说样子就很酷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然削铁如泥呀,哈哈哈,摇起来感觉不到任何阻力和震动。
就是那些铁末千万别用手去抹,否则满手扎刺。

铁屑这么细 应该是主轴刚性不夠,用再好的刀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屑这么细 应该是主轴刚性不夠,用再好的刀具也不行

我一直以为进给量越小,转速越高 铁屑才越细的,原来这些“小刺”和转速进给量无关,罪魁祸首是刚性不够导致的呀。
但是为什么用白钢刀低速大进给时,切屑就会变粗,主轴刚性就又恢复了呢?
怀疑是高速时主轴温升太高而变软了?可是我手摸也不是很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意!小铣配好刀是硬道理,我用的整体合金刀没崩过一把,双刃的慎用是真,顺铣时小心在意。

我也觉得4刃洗出来光滑,不过7兄说用电主轴到是对的,因为转速更高,好象这种刀推荐线速度是80-100M,我的主轴没那么高的转速,白刚的只有25M(再高就烧刀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钨钢涂层的刀?光说样子就很酷啊

涂层是派什么用的?增加耐磨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给您点小建议,

这种刀不是给这种床用的。

工作时,主轴跳动1-2丝都会严重降低刀子的寿命。

这种刀啊。是配电主轴,还有强大铸铁机身的加工中心用的啦~

您这机器,配正品的“川”牌刀具就很好用 ...

我以前都是用“西南”的,但是卖刀的店家说,目前“西南”的假冒的太多了,比正品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刀和车刀一样都是要磨了,会磨铣刀并且磨好了,普通的铣刀也能体会削铁如泥!

没有磨刀机,侧刃不好磨呀,就算磨了,也会比原来的直径小一点。端刃到是磨过,看看刀尖差不多高,放到比测台上一打表,误差好大呀。。。

网友:
铁屑细小是转速高进刀慢,导致每个刀刃每次切削量比较少,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针状的细削,这个东西很恐怖,带几层手套都会扎手,还不易清理,本人扎了几次手后就改用铸铁板了,这个只会产生粉末,不扎手。建议适当加大进刀量,这样的小进刀切削效率不高,道具磨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进给量越小,转速越高 铁屑才越细的,原来这些“小刺”和转速进给量无关,罪魁祸首是刚性不够导致的呀。
但是为什么用白钢刀低速大进给时,切屑就会变粗,主轴刚性就又恢复了呢?
怀疑是高速时主轴温 ...

因为低速时,机床的切削力加大了

网友:
真不错!

 这钻头不是盖的。

网友H:
哥给您点小建议,

这种刀不是给这种床用的。

工作时,主轴跳动1-2丝都会严重降低刀子的寿命。

正解.不过可能这中小机扭不断这刀,所以楼主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给您点小建议,

这种刀不是给这种床用的。

工作时,主轴跳动1-2丝都会严重降低刀子的寿命。

正解.不过可能这中小机扭不断这刀,所以楼主看不出来,,,,,,,,,,,,,

不解的是:难道普通铣就只能老老实实用HSS慢慢啃?与合金刀绝缘?
我想整体合金刀也应该有个用途分类吧,大些规模的刀具店数控刀具是有专门柜台的。
我所买的整体合金刀是与普通铣刀同一柜台出售的,与HSS铣刀并无不同,当然价线贵了几倍。

请各位DX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钨钢刀比普通的HSS刀硬多了。
但是,也脆多了。
如果机床主轴的回转精度不够,或床身钢性不好。
会造成刀具一个刀刃,或一个刀角的崩溃,也许只是很轻微的。

这时,这把刀已经嘿嘿。。。

我也尝试过用楼主图里的台湾货 LV的刀子用普通铣床。前面几刀真的很光很亮。棒级了。但是用了没几刀,出来的效果和普通HSS刀已经差不多了,这时刀已经挂掉了。

花钱买了这个教训。

楼主:
哈哈,7爷性子急,进给慢点不会迸刃的。在前后角及材料相同的情况下,刃部的受力取决于每齿进给量。这刀如果像白钢刀那样的4,500转,那就糟糕了,因为每齿进给量大了,受力也大,容易迸刃。再一个就是,高速时,温度上去后,工件硬度急剧下降,刀具硬度基本不变,使得走刀较白钢刀轻快很多。这就是为啥卖刀具的老板再三关照要用高速。

其实,面铣刀,镗刀等等合金头刀具,乃至更普遍的机夹车刀,焊接车刀都是这德行,他们都很硬,也很脆,在小床上偶尔用用也不是不行,而是要注意进给量和线速度,也很少会迸刃的。

楼主:
再一个例子是雕刻机,众所周知,小雕的刚度并不好,小径的雕刻刀几乎都是钨钢的,是不是一定要买来白钢条自己重新磨“白钢雕刻刀”来避免崩刃?其实也不一定。关键是雕刻机的主轴转速高,受力也就相对小,相反用白钢的反而上去就烧刀子。

网友:
硬质合金铣刀厂家一般推荐60~80米/分的线速,如10mm刀、2000rpm是62.8米/分,普通铣差不多能达到。
   吃过白面不想再吃白薯了,用过硬质合金、一堆“西南”HSS货再没使用的兴趣。
几把常用的刀(5、6、8、10)用了许久了四刃刀未有崩过,两刃崩过一回,还是下刀操作不当(当键槽刀用了)引起的。那种很轻快、无阻力般的感觉是HSS所没有的(相比之下HSS象是在“磨”)所以我决定“顽固”地用下去。
    当然,表面很差的坯料建议LZ慎用,两刃用于铣铝好了。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硬度越高的刀具主轴转速要越高进给要越小

网友H:
合金刀不蹦也不是不可以,那说明钱还没花到位

想说的是,品牌的价格为什么贵那么多.

网友C:
还是那句话,什么床配什么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话,什么床配什么刀。

还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把万能角度尺,讨价还价弄到250元成交,不知是否贵了?

(也有80-90元的,防上量的,我试了一下,手感很不好,滑动时涩涩的,旷量很大,没买)

我个人感觉,国产量具中“川”字牌质量是不错的,

嘿嘿,我的一百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合金刀不蹦也不是不可以,那说明钱还没花到位

想说的是,品牌的价格为什么贵那么多.

创造一个“硬质合金刀上小床平均无崩刀时间”的MTBF!LZ敢响应吗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造一个“硬质合金刀上小床平均无崩刀时间”的MTBF!LZ敢响应吗 嘿嘿!

呵呵,我用的不多,主要是高速声音比较大,晚上不合适。不过我的面铣刀,镗刀都是硬制合金的,好象没迸过,也许如楼上几位老大说的,肉眼可能看不见小的崩边,反正目前用着还挺光就是了。
至于上面提到钱的问题,说的到是实话。我买的刀都不贵,最贵的立铣刀就是你看到的那把大的,也不过70块钱。  实在不舍得为了几千的床子,花个几万买把精镗刀,没钱也没那必要  。

网友:
lv的如果是40一把,值

网友:
好刀啊!还带涂层!!

网友:
稍微不注意就断刀崩刃,主要还是机床丝杆间隙,主轴精度的问题

楼主:
这个精度也可以。厂家数据分辨率是3'.
当然,用在小铣上也许也是浪费,因为他是给磨床用的。
我是看它外观漂亮才买的,呵呵。

楼主:
另外,又淘了几个常用的Q24-16的英制筒夹(3.175MM,6.35MM,12.7MM).
这样,铣夹头同样也可以装英制柄刀具了,尤其是3.175定柄铣刀和钻头最为常用,省得我老是换钻夹头了,这玩意很实用。
也是征宙的,18块钱,不便宜啊。
有条件的兄弟自己DIY应该也不难,我是不会弄了   。呵呵。

网友:
平口钳很毒!

网友:
美女,很丰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精度也可以。厂家数据分辨率是3'.
当然,用在小铣上也许也是浪费,因为他是给磨床用的。
我是看它外观漂亮才买的,呵呵。

这是米人才玩的东西!
价高,性能也高

网友I:
钳子报个价呗
Q24-16的英制筒夹3.175MM,6.35MM
哪里可以买的到?

网友:
平口钳很 ,LZ短我一下在哪买、银两多少?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钳子报个价呗
Q24-16的英制筒夹3.175MM,6.35MM
哪里可以买的到?

钳子2.2K,小刀一下2K可以拿下,但再低估计有难度
英制筒夹我是在淘宝上那个SP4286那里买的,据说是个炒家,并非原厂直销。但别无选择。

楼主:
平时打沉头孔很麻烦,老是要换钻头。
借用人家的磨刀机磨了一个“台阶钻头”。现在爽了,4MM沉头螺丝一次搞定。哇哈哈哈!

网友:
好像不便宜。

网友:
钻头磨的不错 一点是老师傅

楼主:
厌倦了反复测量找正工件,又弄了套磨制平行垫块,从此工件找正省事许多。

网友:
有米之人就是爽啊!
想啥就买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钳子2.2K,小刀一下2K可以拿下,但再低估计有难度
英制筒夹我是在淘宝上那个SP4286那里买的,据说是个炒家,并非原厂直销。但别无选择。

这个掌柜就是原厂家的网上销售,上次买他们家的一个镗头,精度有问题,邮回去换,给的地址就是他们厂子的地址,但是他们家东西直卖个人,有时候还不如炒家卖的便宜,上次买的一个他们家的正旋平口钳,就是代理比他们直卖便宜....

网友:
好东西,好东西,好多米好多米......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悔了,又一次见到一个地摊上卖这个,就一件,全新的,哈量产的,要价50元,当时觉得没有太大的用处就没买,原来这么贵啊!后悔死了

网友:
平行块多少入得

网友:
      检讨下自己的刃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涂层这如果是合金这种叫加硬合金不过估计你这也是假的我们买的一把门
8mm加硬就一百多还只是国产合资

网友:
没床的在流口水啊

网友J(2010-05-31):
这套东东哪儿有卖的?多少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套东东哪儿有卖的?多少米?谢谢!!!

这个东西淘宝上搜“平行垫块”或“等高垫块”大把大把的。价格200-500不等,有等高和不等高的,2块一对,一盒有9对的,14对的,28对的。。。。我买的是250的,好像是。

楼主:
其实这种是很实用的垫铁,他的高度是可以连续调节的,两块精磨过的斜铁靠燕尾槽连接,边上有锁紧螺丝。

是淘宝上的,搜索店家名字叫:大白沙和猪猪猫

网友:
有床有米的工具发烧友,毒人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是很实用的垫铁,他的高度是可以连续调节的,两块精磨过的斜铁靠燕尾槽连接,边上有锁紧螺丝。

也是淘宝上的?没搜到,搜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是淘宝上的?没搜到,搜什么?

是淘宝上的,搜索店家名字叫:大白沙和猪猪猫

网友:
俺也看看顺便顶顶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淘宝上的,搜索店家名字叫:大白沙和猪猪猫

到底叫个啥名字啊,那个什么“大白沙和猪猪猫”店里所有的东西我都一一查找了,眼都花了也没看到这种什么实用垫铁。
可否明示,这种东西叫个什么名字,好去淘宝搜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到底叫个啥名字啊,那个什么“大白沙和猪猪猫”店里所有的东西我都一一查找了,眼都花了也没看到这种什么实用垫铁。
可否明示,这种东西叫个什么名字,好去淘宝搜出来呀

不在货架上,她当时是用视屏展示给我的,店主好像不太懂机械术语,你就说前两天NOMO012000买过的那个,她知道的。
其实我本来要买的是1-2-3垫块,可是她那里没有M10孔的。

楼主(2010-07-05):
有时,加工一些比较高而窄的工件,需要90度装夹,曲铮是比较好的选择。配合卧铣刀杆,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卧铣活。
用来做机头垂直度找正也还不错。做直角靠山用于钳工划线也可。

我选8寸的,120大米。铸铁铸造的,阳角面和侧面是磨过的,阴角面是垂纹漆。

买回来后才发现槽子是20宽的,M10的螺丝太小了,要做几个垫片才行。有一种T槽弯板比较方便,但是太贵了。

正面

背面

楼主:
说到划线,就不得不说说高度划线尺了。200MM太低,买了把300MM的。成量的太贵,选广路的。350大米。
有便宜的1百多点,普通的。但是考虑到经常要加加减减基准高度,麻烦。干脆买个数显的,单键归零。

现在还没有基准平板(铁的容易生锈,大理石的好贵哟),只能先用装修多下来的一块大理石门槛替代。(灯后面那块黑的就是,精度自然不会高)

楼主:
今天无聊,随手做了一个ATS切换手柄。(厂里用来做两路市电切换的,手柄丢了,用木头棍子替代,断了好根了,哈哈)

材料是铝合金+紫铜
铜排有点薄,两块用不锈钢罗丝连起来再铣平的。
圆头是用回转台弄得,柄的斜面是用角度钳弄的。
方孔实在没办法弄了,没那么长刃的小径铣刀,只好自己手工锉出来了。

铝真软,铣好的平面,攻丝时钳子忘了擦,结果一夹几个凹印,又要重铣一层。汗!

网友:
美女手艺不错,钱也不错

网友:
东西都很好啊,毒的我晕了,准备入手那个钳和垫铁,高度尺好像最近不用先不买了,好多米呀,心疼死了。

网友:
这可是开厂的家伙哟

楼主:
方肩刀盘适合精加工,搞了个4刃63MM的。

牙齿和螺刀

楼主:
75MM/80齿的锯片2片,0.8和1.0各1片,22孔径,整体钨钢磨制

收藏,中间那个是27的刀杆,可以装80MM的刀

楼主:
又淘了几个钨钢刀,4,5,6MM
最前面的是软铝专用铣刀

这个是深沟刀

专用于亚克力的单刃螺旋槽铣刀

网友M:
想知道这个刀盘和刀片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知道这个刀盘和刀片的价格

刀盘140,刀片原装240/盒,国产140/盒

网友:
一段时间不见,LZ的军备又强大了许多
烦请LZ短一下那把方片端面刀盘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