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2602控 新手求助! G4,XTR模拟器的设置是??

楼主(2010-03-27):
飞机都飞坏了好几次, 模拟器还是未能搞起来, 不想再修飞机了,决心先把模拟器弄好,练习好了再玩飞机,不然.....
先说一说, 现在遇到的问题吧, 我用的是美国手, 推油门时,升降舵跟着变化. 下以的图是,单独推油门时, 升降舵的变化.
油在下面时,升降陀在左上, 推到上面时, 升降舵在右下,

油门在中间是正常

油门在中间是正常

油门在下面时

油门在下面时

油站在上面时

油站在上面时

楼主:
出现以下的提示时,我是什么都不做,直接点下一步;   这样做正确吗?

调控时第一个提示

调控时第一个提示

调控时第二个提示

调控时第二个提示

调控时第3个提示

调控时第3个提示

楼主:
这个介面, 我对不上我控上的英文, 只有油门3是一样的,  其他,什么是方向, 升降舵,副翼呢?

网友:
关掉你控的ccpm斜盘混控

楼主:
哈哈,  解决了, 果然是那样,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那个问题解决了!
       现在 美中不足的是油门推上偏左, 推下偏右, 可以调好的吗?  还有,油门要推到70%以上才能飞起来,可能调为30-40%就可能升空吗?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