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大家讨论。

楼主(2010-03-28):
要快速搞锥度孔,能否用现成的直孔钻,通过万能磨刀机磨出锥度,然后打孔?此法是否可行?加工精度能达多高?若绞刀也如此研磨,能否适用锥孔场合?

楼主:
沙发自己的。个人觉得会影响排屑。不知有人实验过没?

网友A:
如果孔不深可以。孔深了不行。

网友B:
转速也要控制好

网友C:
我们在钻模具上的潜浇口时,用的锥形钻就是用普通麻花钻自己手工磨出来的,只是精度要求不高,有磨刀机(哪种磨刀机?)的话可以考虑先磨出圆锥,再手工修磨后角。

网友D:
锥孔也好,直孔也罢。要稍有精度的是绞孔。钻与绞的区别在哪?速度。钻的转速较高,如果是有锥度的钻头则刃的切削面过大会增加扭矩使加工困难或产生振动所以没精度。

网友E:
的确排屑不好会影响精度
尤其是加工金属,
尼龙棒的话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