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CB100求教!(据说拥有一个长的标题有拥有了点击率)

楼主(2010-03-28):
上次发帖询问CB100“刷锅”问题,即升空后不打升降和副翼,飞机自己做椭圆轨迹运动,而且幅度渐大,直至失控。当时我没有卡尺,所以对平衡杆只做了目测,觉得没问题,也就没有做调整,于是刷锅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还是用这个刷锅的CB100在练4面悬停。。。。。今天忽然想起来,直接用直尺量了平衡杆,发现两边不一样长,相差有1毫米左右,然后把机器抓在手里,推一点油门,仔细观察,发现平衡杆的确不等长,我基本确定这就是刷锅的主要原因了。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

  哪位能告诉我这个平衡杆长度怎么调啊!!!!!!

我用手试着拧动平衡锤,未果,发现这个平衡锤好像不是用螺丝结构上在平衡杆上的,这下我就不会了。又不敢太使劲,怕要是破坏了平衡锤的固定,万一飞起来给我来个“飞锤”就危险了。
在此请教各位有修机经验的前辈,CB100的平衡杆/锤如何拆卸?或者如何调整平衡杆长度?

网友:
平衡锤上了螺丝胶的,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松动了。

楼主:
按照楼上的方法,我已经成功地把平衡杆调得一样长了,没有游标卡尺,用直尺粗略量了基本平衡。
但是
刷锅依然存在。后来我甚至连电池翻个面安装,电源线从机身右侧移到左侧这样的改动都想出来了,机器还是刷锅。。。。。。
没辙了,现在依然用这个练4面,机器还是皮实,1米左右任意摔,没坏过任何零件。。。。。。
晚上赶上没风,到楼下飞了lama 400D 三块电,感觉可以航拍了,哈哈~

楼主:
其实我的终极目标就是一个稳定的飞行载体搭载一个无线传输信号的拍摄装置,加上大功率的遥控设备和一个视频信号接收装置,在家对着个屏幕飞室外的飞机,用航拍视角代替目测视角来控制飞机。今天看到论坛里的CB180搭载MINI DV的视频,更加坚定了我这个决心~~~~

网友:
cb100 可带不了什么东西哦,CB180带东西那也基本是改过无刷的了,天然稳定的飞行载体除了双桨机我想不到其他的了,不过装个3轴陀螺之类的自稳定装置就算700也能象打游戏一样飞,不过投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