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起飞时尾巴锁不住,求解决之道

楼主(2010-03-28):
问题:
一,450电直起飞时,用陀螺的一般模式或者锁定模式,尾巴不是左转就是右转(尾巴左右转的速度不高的),就是不能稳稳地锁住!求解?
二,陀螺用锁定模式,感觉调到70%,均速左右转动机头,尾舵机二边的行程一边顺另一边不能到头!(中立点在一般模式下调的),这样是不是也有问题?

先谢谢了,求解.......

网友:
起飞当然是在锁尾模式!在地面上可能会锁不住,但是到了空中就好了。很多人都这样的。
第二就不清楚了,只要左右打方向舵不会卡主,锁尾OK,就OK。

网友:
问问题起码把陀螺仪尾舵机型号报一下呀,真是的。
第一个问题,你在起飞试试先切一般模式再切回锁尾模式。
第二个问题,有些陀螺仪的确是这样的,首先中立点并不在行程中点,其次有的陀螺仪的LIMIT设定并不是指全行程的调整,是一个固定行程外的第二段附加行程的调节。

网友:
锁尾必须保证机械上有足够的转数和行程,然后在研究电子特性上的问题

楼主:
谢谢以上高手指点!新人一个

还是说一下配置吧:

我是二手的电直,到我手上发现是GL的空机+辉胜的舵机+华而科的2601控和RX2701接收+华而科的WK-G011陀螺!

到手以后在家里客厅飞过一次,发现不怎么好飞,仔细检查并上网查,发现问题一堆,边给我玻纤桨都是一边大一边小的........上当啊!

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淘宝买来一堆配件,一项项按论坛上高人们的指点做过去!其中发现其实十字盘水平很难调到位.......(特别是舵机臂水平,又要保证十字盘水平!我的其中有一只舵机没法调到位,是用控的微调校一点的!

现在能在家里蛙跳,今天下午到小区广场飞了一下,没敢飞高,离地70CM左右,1分钟后降落.在这飞行的宝贵1分钟时间里,我发现飞机真的飞起后,前飞速度很快,尾巴倒是反而稳了!小区人多,我不敢造次!

想再次问一下,直机升空后理论上应该是悬停的,为什么我的是往前飞的?是不是十字盘还是没有调平?

楼主:
我的PIT设置是油门最低是-2,中间是5.5,最高是10(一般模式),油门曲线没法设,这个控我根本找不到大家所说的类似功能,无法将油门曲线和PIT曲线对应!

网友:
理论是可以不动悬停的,但是需要的条件很多,重心在主轴下面的情况下十字盘调平是可以接近不动悬停的,但是模型还是学会控制吧,

网友:
LZ再多搜搜老帖,做一下桨平衡,整机重心平衡,十字盘水平平衡,做完这些再悬停前冲的话就用控的微调来调节一点。

网友:
可能还没水平,或者是重心前倾了。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在尾巴上放一颗大一点的螺丝,然后就不向前冲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已经解决了,不过你说的对,确实是重心问题,用A123的电池,重心就不对了........

网友(2010-04-29):
学习 这个问题来自多方面

网友:
华科尔的陀螺仪WK-G011挺好的,我也在用,觉得比KDS800好,起码不会温飘。锁尾也挺好的。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啊........到现在还有人回贴切

现在的情况是,飞起来就锁得很好,但我换过舵机,锁尾换成了922,控换成6EXHP(主要是为了调试方便)目前飞过4块电池,对尾悬停中。。。。。

真正玩的时间很少,真正要到能3D估计时间长着呢!

网友:
进步很块啊,估计再过几天,新手学堂就可以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