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旋风70MM推力能有1KG吗?请教下有用过的朋友

楼主(2010-03-28):
之前玩了一架涵道F16,整机重量750克,用的是450的电机,KV3500,原以为推力足够,不想只有550克左右,飞行动力严重不足,飞行时间也很短,原本飞450航线可以有6分钟,飞涵道仅有3分钟。看到TAOBAO的介绍,说黑旋风70MM涵道用3S电池推力就可以达到1.2KG的推力,不知道是真是假。其实涵道不奢望有1.2KG,能有1000克甚至能有900克的推力就很满足了。所以想请教下用过黑旋风70MM涵道的朋友,此款涵道推力真的有这么大吗,最大电流是多少,耗电量大吗?小弟现在用的是好盈40A电调,ACE 3S 2200MAH 20C电池,不知道推力能不能达到1KG。

网友:
一起等知情人

网友:
以个人经验3S下实际装机 推力达不到1KG,4S可以没问题

网友:
你如果只要求900G,那应该没问题,

但是你的电池一定完蛋,就算ACE,25C的一样完蛋.

楼主:
看来还是得慎重选择

网友:
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黑旋风70MM涵道没用过,黑旋风64MM涵道用过,只推的动500克。

网友A:
推力没有测试过 但是70mm的f16用4s推力比一定过1

网友:
等好消息,我也在犹豫中。楼主试了再告诉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没有测试过 但是70mm的f16用4s推力比一定过1

可以小弟现在都是3S的电池额~   换4S估计40A电调也承受不了,成本又得加大好多了~~~

网友:
黑旋风的64涵道不同的电机会有不同的效果KV4000  和KV4800有巨大的差别

同样70涵道也是!

涵道的推力不是简单的吹称,有多种原因会影响到效果

比如:装在飞机中进气量的大小,涵道在机身中的安装位置,电池放电电流的大小,电调进角的设定,电调延长线的粗细等等。。。要综合考虑。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 案的原因。楼主要自己综合分析!

网友B:
实际3S  600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3S  600G

70涵道,4S电池是必须的!

网友C:
70mm  很猛的   我用4s 2200mah  60a电调  轻松超过1    而且速度超快。。。  3s  2200mah 25c  免费能达到1

网友:
我没有带起落架。。。。3s 也能飞。。就是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mm  很猛的   我用4s 2200mah  60a电调  轻松超过1    而且速度超快。。。  3s  2200mah 25c  免费能达到1

看来3S只能用在90块钱那款SU27上面了~

网友:
3s够呛 我的3s电池kv4800  推力也只有0.526kg  70涵道 上4s吧  电调40的只能说不是很够我的64涵道 上的45电调   推力差不多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