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舵机问题

楼主(2010-03-28):
新买回来的固朗450SV,研究了一个多星期终于飞起来了,可是尾巴不听话,老是摆来摆去的,看了下
舵机
,和其他三个是一样的
新飞机,第一次飞起来就摆了,会不会是因为舵机问题啊?锁尾是不是应该用锁尾舵机?

网友A:
陀螺仪问题,感度高了

楼主:
我才调到15呢。。。

网友B:
还是仔细调下感度吧。

网友C: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

网友D:
陀螺仪感度没有设好。
舵机是一样的可以用,当然效果不会有专用的尾舵机好。
斜盘舵机和尾舵机的区别在于动作速度
一般斜盘舵机动作速度适中,力量偏大。锁尾舵机动作速度快,力量相对低一些。
比如常见的450斜盘舵机,速度躲在。0.1几,力量在四点几,锁尾舵机速度在零点零几,力量在二点几

楼主:
谢谢,那我再调调感度,是不是低了或高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E:
陀螺仪感度高了

楼主:
换了个舵机好像就好了,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F:
学习
学无止境

网友G: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