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继续发帖。。。

楼主(2010-03-28):
我第一次玩油直,现在起飞很难。感觉飞机快地面的时候在地面往左转,这样让我都不敢飞了。这个跟陀螺仪有关系吗?陀螺仪我是用KDS800的。如果换成GY520+锁尾舵机,是不是就不会转了?我也问了卖家这个问题,卖家说要我起飞微调尾舵,让我放松一点,果断起飞。可是我很担心,这个问题是我问题还是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Z6BiPTl0q8/

网友:
kds不至于这么差
lz飞直升机不找个本地师傅,弯路还要走不少的

楼主:
楼上笑什么嘛。新手不都这样啊

网友:
你确定你陀螺是设置在锁尾模式在飞吗?我的陀螺设定普通模式的时候尾巴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转的

网友:
让你一上来就买油直

楼主:
陀螺仪的灯是长亮的啊

网友:
我没看错吧,用kds800飞油直????
LZ够猛

网友:
我也新手,电直飞了一年,不会3D。油直是2月刚买的600N,我又看了你的视频。我的大浆转向和你是相同的,但尾浆的转向和你相反,你检查下是不是你装反了。(不过这可能也不影响,也许风神的油直和亚拓不一样)
另外我看你停下来的时候尾浆有个比较大的倾角,这应该也不对。通常尾浆中立点就是0度,就算有角度,应该也在5度以下。现在你中立的时候尾浆就有大倾角,一直朝一边吸风,肯定要转圈了。
你看一下,你打尾舵的时候,左右行程是不是不一致的,而且有顶死的现象,那就赶快调过来,不然小心过两天尾舵机挂掉。

网友:
锁尾方向反了

网友:
还有尾皮带装反了

楼主:
谢谢618guo和wzcaiyi,我也觉得好像是皮带装反了和陀螺仪反了。不过现在皮带我没正过来,但是陀螺仪我已经调过了。还没试飞了。我估计应该是问题不大了。我问了高手,说皮带的方向和陀螺仪有关系的,是这样吗?

楼主:
尾桨不一定要往哪边转,只要陀螺仪正反向设置对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桨不一定要往哪边转,只要陀螺仪正反向设置对就OK了

现时市面上决大部份的大大小小直机尾桨的旋转方向都是逆时针转【向后转】。如是向前转的话,这机很多地放就要改过了。首先是改尾推拉杆转接位,现时的尾推杆的动作方向是【尾桨要正角度时【顶着机的反扭力】是拉杆】,因为在尾桨正角度是受里面会增大,一根钢线【或碳杆】只有在拉的情况下才可以很好的完成这动作而不弯曲或折断。在尾桨负角度时是推,本身直机已有很大的反扭力使尾向这方向转动,这时用的推杆力相对要小很多。

网友:
LZ也不怕出人命?

网友:
LZ  你和摄像离飞机太近了   不怕啊?

楼主:
呵呵。没飞起来当然不怕咯。

网友:
尾桨都是逆时针转的,你的反了,给你个视频去看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l7f9V-xrlY/对你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
试下陀螺仪反向 应该是反向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