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卖充电器转接头?

楼主(2010-03-28):
新手,手上450用的3S电池太多,充不过来,想整个转接头可以充2块电池,哪位高手指路。。。。谢过!!!

网友:
两块并起来充??
似乎对电池有损伤,再说充电电流减小,充电时间延长

楼主:
 这可怎么办呀?

网友A:
并冲电池必坏,高电压向低电压电池大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冲电池必坏,高电压向低电压电池大电流充电!~~

如果电池组之间的电压差别不大的话,同组数的电池并行充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即使容量不同也可行。
并行充电刚刚开始在美国流行,估计一两年内会普及。具体理论依据和实践请看这个帖子: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93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