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520问题

楼主(2010-03-28):
GY520锁尾模式下待机的时候
陀螺上的指示灯红蓝交替闪是什么问题
哪位高手请指点下

网友A:
我的也有这种现象,交替闪烁,而且频率较快,但不影响锁尾,,同问吧...

楼主:
你不影响还好了
我的不行
两秒种左右尾巴会逆时针一下子转到5到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