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怎么调校螺旋桨入位深浅以及压水板和船体 ...
求助!!!请教怎么调校螺旋桨入位深浅以及压水板和船体的关系~~~~~

楼主(2010-03-28):
求助!!!请教怎么调校螺旋桨入位深浅以及压水板和船体的关系~~~~~

网友A:
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的调。
首先把轴支架调平,成0°,调压水板,如果压水板调不好船的姿态的话就要调轴支架了。往上翘是翘船头,比较容易起滑,如果船飘就往下压,如果这都压不住的话,就要在船头加压铅了。

楼主:
请问啊,轴的角度调平是相对船尾底部的延长线做参考线么?还是以动态时候的角度,然后以水平线做参考?

网友B:
首先!
要看船型才能决定!!
先拍些图上來讓大家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