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各位老手,请问练
模拟器
是直接买个控加连接线,还是买个那种USB的模拟控?
都说真控用来练模拟器会磨损电位器?

网友A:
建议买个USB接口的“狗”,这样可以几种模拟器软件同时使用,我就是使用自己的控直接练模拟器,这样手感会真实些,利于以后的实际飞行。

网友B:
建议还是控加连线。这样以后手感会和连模拟器的时候一至

网友C:
建议买个USB接口的狗,XTR的就可以了,30块多一点
控就随个人能力吧

网友D:
我也刚问了这个问题,打算还是上真控吧!

网友E:
其时如果是要更专业些,那么还是建议买独立的模拟器,省得电,,,而且手感会好得更多,,,不用那么麻烦,,,若用四通的直接模拟还好,,但是若用六通的,,,那么飞真机的同时,,,还需要调试回来,,对于老鸟还好,,但是若对于新手,,,麻烦哦,,能调试得好不说,,若调试不好,,那么不是一般的麻烦

楼主:
楼上兄弟的意见没看明白,独立模拟器,就是那种带USB接口的手柄模拟器吗?

网友F:
控就是拿来用的嘛,磨损就磨损呗

楼主:
过两天回国咯,准备先上个T8FG,开练模拟器,如果待的时间长,就考虑入个YT SPORT这个档次的机机,正式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