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mono1

楼主(2010-03-29):
小试mono1,速度可能有40km,电池看来要30C的。

网友:
几钱的壳子

楼主:
电池3s 2200 20c不爽,电调ztw 85飞机上的没水冷,硬轴。

网友:
感觉很快了啊

网友:
浆位有问题

楼主:
什么问题帮忙看看?

网友:
不知道你用多大的浆?

起滑很慢,可能轴位太高了,电机要转到很高速才能起滑,所以跑不快,除非在大风浪点的湖跑才快~~~~

楼主:
哦,430的铜浆,我设置了超柔和启动,加油比较缓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430的铜浆,我设置了超柔和启动,加油比较缓慢。

最好还是加个水冷电机座,这样就可以加点的浆跑,油门快启动好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