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双发滑翔机重16克(22楼视频来了,可能让大家失望,但动力十足)

楼主(2010-03-29):
为了交流的方便还是新开一贴吧。看了xccdb贴,很喜欢那滑翔机,自己也搞一架,感谢xccdb不停的为我们提供外面一些室内机的资料和图纸。
目标:翼展44cm,重16克,小蚊子接收,2个6mm电机,75mah电池,手机电机吹风升降。三点固定式可拆机翼。
第一步:取材,5mm板热切割,取带皮的厚1mm,主件3.2克,

第二部:做可拆机翼
舵机接插件搞来这东西,要进行减重处理

搞个泡沫结合机身的尺寸切成合适大小,用来固定机翼和插孔的,由于要上反角,所以要分别向两边打磨

用泡沫胶先把插孔固定在泡沫上,然后再用胶粘上两片机翼

正面:                                                                                                    背面:

做机身固定用的插指:用轻木片量好尺寸,这个很重要,因为该板是安在机舱里的,如果出点小问题,机翼就无法安正。

试插一下,很牢固,别忘了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

楼主:
继续
第三步:
机身也用泡沫胶,没想到粘起来特别容易。
先搞好一边

所有电路先焊好,搞两块小kt板粘在机身两侧,用来固定轻木板的。

机身的加强:头部加点小泡沫就行了,给接收板做点限位,机身中部有轻木片,强度足够

机尾加强:小kt板插入碳条粘在机身两侧,(照到臭脚了,不好意思)

第四步:电机固定
把碳条弯成所需角度,点502固定,剪可乐瓶一小段,留好电机孔用502固定在碳条上。

效果图

楼主:
第5步:升降舵。动力强劲的手机电机,用502固定在铝片上,垂尾要用两片,固定铝片用泡沫胶。

第六步:初装。

今晚再把上机身封上。可惜46mm小桨要过几天才能到,总重接近16克。
从机头看,左边机翼有点软,影响应该不大。其实这机做起来不像大家想的那样难,几小时就能完工。

网友:
机身很漂亮啊,可拆式机翼的接插件很有创意,同时为电机供电 我顶

网友:
精致 漂亮!
玄兄的这款"微滑"能够成功并完美~.
微型机越简化越好. 能焊的直焊 能粘的直粘.   建议:连接线用细线或漆包线,机身可用EPP, 机翼用双面胶或泡胶粘上即可.

楼主:
基本完工:

网友:
不错,很漂亮!再弄点涂装就更OK了~~~

网友:
看到完成的照片了,真漂亮呀 尾电机的升降舵 祝爽飞

网友:
漂亮,等试飞视频!

网友:
 上面的人多唯心啊,显然不怎么漂亮,不过呢,lz的手工以及想法,我是很认同的。期待视频。

楼主:
论漂亮, 还算可以吧,不会涂装,加着手机照相,效果差点。要等46mm桨到了才能试飞,这一次不管能不能飞都要发一下视频。手掷时姿态很漂亮。
有谁用一次性纸杯做过飞机?下一步,要用两个纸杯做个双翼双发机。

网友:
只见过用纸杯做桨的,是全部机身用纸杯来做吗

楼主:
争取全部用纸杯,至少机翼一定是用纸杯改一下,已构思好,其实很简单的,只是现在找不到合适的纸杯,强度要够,重量要轻。

网友:
纸杯感觉有腊,会不会不好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争取全部用纸杯,至少机翼一定是用纸杯改一下,已构思好,其实很简单的,只是现在找不到合适的纸杯,强度要够,重量要轻。

去印刷物资商店
有各种精品纸根据需要挑吧

网友A:
我正有这种想去,做了几个机身,都不是很理想,太重了,不知道楼主是用多厚的KT板做的,能不能给个飞机的图纸!还有小桨在哪能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有这种想去,做了几个机身,都不是很理想,太重了,不知道楼主是用多厚的KT板做的,能不能给个飞机的图纸!还有小桨在哪能买得到?

嘿嘿,没好好看帖吧?楼主是用5mmKT片成的带皮1mm板。
图纸这帖里有: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590&page=2&fromuid=127118#pid4702841
小桨淘宝上有,搜搜吧。

网友:
加分啊  很漂亮

楼主:
已试飞,视频审核中。第一次在家试飞,油门加得太大,一出手就来了个后空翻,机头撞地,变成这样:

小修后,到幼儿园接儿子,在幼儿园试飞,场地最合适,用手机拍摄,效果差,先把微调调好,右手推油门,让它转圈,左手拿手机拍,两个6mm直驱46mm桨动力十足。

稍后上视频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MTk5MTYw.html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错呀,看上去速度有点快,不过小朋友一定喜欢

网友:
尾电机应该可以接个磁舵

网友C(2010-05-16):
速度过快了吧。。如果慢点就有滑翔机的神韵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