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内部怎么清理!

楼主(2010-03-29):
掏了个老电机,绝缘没有问题,轴承不行了。打开盖子,就是太脏了,线圈上都有铁锈。不知道应该怎么清理。
请各位出谋划策,谢谢了!

网友:
用压缩气吹吹就行了,不要画蛇添足

网友:
换了轴成,用破布擦一下,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3a曾经用高压水。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了,打算用wd-40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打算用wd-40试试

还是小心点,别把漆包线的绝缘漆化掉了.

网友:
看你的图片,可以判定你的电机泡过水.
非要搞一下,就用布擦擦后上清漆,
最好是什么都别搞装回去

网友:
WD40不好,不容易干,油油腻腻的,用汽油或者柴油拿毛刷,刷刷就行了,等晾干了之后加热浸绝缘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买一瓶大的WD40清理的干干净净!

你真把WD-40当神了
WD-40的除锈功能真的挺草蛋的

网友:
漆包线上的用气吹吹算了,最好不要碰!
转子装回去时注意不要撞到漆包线

网友:
用风机吹一下就行了。

楼主:
铁锈太多,就是怕运转过程中,颗粒物夹在转子与定子之间,会发生扫膛,短路的情况。这个电机应该进过水,当垃圾处理给收破烂的不甘心,具体怎么搞,还没准注意。

网友:
电机我用水洗过好几台了,一般找个能放下电机的洗衣盆,倒半盆温开水,用牙刷蘸洗衣粉一通刷,一会就干净了。一般我清洗带油的零件也是这样洗的,好处是在家洗没味!当然水别太烫了,否则无法下手,还容易把自己烫着!最后用电吹风吹干即可!

网友(2012-04-09):
有水洗还干洗,呵呵

网友:
水冲,马上擦干,上电吹风,晾三天,包你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打算用wd-40试试

千万别试用W40
先用200W灯泡悬中间除潮气,最多再刷点清漆,

网友:
肯定是进过水的,这电机现在看绝缘可能行,你清理完就说不准了,要是再浸漆再弄的话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