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微小型混炼机,熟悉的进来聊聊

楼主(2010-03-29):
想做个微小型混炼机,熟悉的进来聊聊.

网友:
是炼橡胶用的炼胶机吗

那个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可不低,
业余条件怕有难度

网友A:
两条不锈钢大滚筒,一个电机,一个减速器,如果是固定间隙的就好做!

网友:
活动调节间隙的话就要同步调节间距了!

网友:
看过,并不复杂.有样机的话,两下做出来了!

网友:
滚筒面比较光结,应该要要外圆磨的!
我知道就这一点点了,下面我们将时间交回51电台节目主持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条不锈钢大滚筒,一个电机,一个减速器,如果是固定间隙的就好做!

这不就是电动压面机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电动压面机么???

对!类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类同!

   破烂市见过山东产的手摇面条机,白钢滚子,电镀机架,厚度有6档可调,体积也就300*200*200毫米。这个东西二十几年前卖140多(我有一台,现在还用着),现在在破烂市没几个钱就可以买到吧?我看可以改成电动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只知道功能,没有样机,见过几次
我觉得跟手摇面条机比较相似,不知那滚子里面还有没加热的

楼主:
两个滚子是不是不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