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10m耐炸么?

楼主(2010-03-29):
如题啊,打算入410m,现在100块也不算贵,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把。
不知道那个212mg性能如何,听说现在65mg不行了。
futaba的s3156听说是450斜盘之王,不过配件不好搞啊。

啊,言归正传,410m耐炸么?如果扫齿一般扫哪个齿啊?有没有单买的啊?这个用久了虚伪和抖舵情况如何。

也希望大家多多推荐450斜盘舵机。谢谢

网友:
410m 性能应该不错,但是我认为不耐炸,我小炸过一次居然410m就散了

网友:
性能确实不错,速度和回中以及一致性都不错,追求飞行感觉的话可以选用,但是非常不耐炸,小炸都有可能扫齿死电机,总是炸鸡的不建议使用

网友:
没有使用过

网友:
我的SPORT炸了3、4回,全部都是输出齿扫了

楼主:
那大家都用什么舵机啊。

网友:
一次炸坏三个哭啊!

但是没办法,又买了三个用

楼主:
我决定了,继续用md933,就一个原因:舵机便宜,配件更便宜!
啥时候梦游飞不炸鸡再换好的。

网友A:
配套410m不卖,我就不信邪,为了稳妥起见还加了降压措施。

果然,不烧舵机了。

炸机、扫齿........心想正常,买齿,询价........黑!不是一般的黑。

痛下决心,全部换了212,还买了6个易损齿。

炸得那是天昏地暗,鬼哭狼嚎。。。。。。

到目前为止,一个易损齿都没用过。

网友:
实践证明DS410M是垃圾舵机,还不如北田2212

网友:
超级不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套410m不卖,我就不信邪,为了稳妥起见还加了降压措施。

果然,不烧舵机了。

炸机、扫齿........心想正常,买齿,询价........黑!不是一般的黑。

痛下决心,全部换了212,还买了6个易损齿。

炸得那是 ...
天昏地暗,鬼哭狼嚎。。。。。。。。。。。

网友:
我还收了几个

网友:
炸一次,虚位大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