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 2.4G玩船可以不?

楼主(2010-03-29):
我的2pl出掉了。。手头还有个DSX7。。。2.4G的在水面效果怎样?距离是否会打折,容易被干扰吗?准备配艘船,不过用DSX7玩船就是接受比较贵呃。。o(╯□╰)o

网友A:
好像有2.4的枪控,应能玩吧.我不玩船,不清楚,看楼下的了~~~

网友B:
2.4G在水面距会有打折的

网友C:
打点折也没关系,能跑1,2百米就够了。

楼主:
2.4的天线很短,不延出船体可以吧?
有个200M就肯定够用了。。。

网友D:
我现在跑船就用的2.4G还是那种国产最便宜的,没失控过,进水除外! 现在我船上的天线座就是个装饰,接收和天线都在船里,跑了这么久也没啥事。有人说会减少遥控距离,那是有可能的不过船离你超出200米也就是一个小点了!

楼主:
谢谢楼上。。。可以放心2.4G玩船了。。不过DSX7再买个接受不便宜呃。。o(╯□╰)o

网友D:
那就学我买个国产控,也就28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郁闷的是我前段时间刚把T6A和2pl出掉了。。o(╯□╰)o。。。家里好像还有个E-sky的四通控。。配个接受就行了哈。。

网友E:
2.4G的无线路由器隔墙还有信号

网友F:
原帖由
MIYO
于 2010-3-29 16:01 发表
那就学我买个国产控,也就280左右!
您用的是FS GT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