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TG450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亚拓V2 想升级 TG450的旋翼头 主轴 横轴 平衡杆都通用吗?   不换主轴可以用TG450的旋翼头吗

网友:
主轴、横轴不通用,平衡杆可以用。

网友:
大齿盘不通用

网友:
 TG450是自己的一个品牌电直机型!基本不同于亚拓!!和亚拓绝大多数是不通用的!!不是国产的那些山寨亚拓的货!!这点首先要了解注意!!!如果想用TG450旋头装在亚拓的机身上!!只要把 亚拓规格的主轴插到 TG450的旋头里面去!然后装在机身上就行了!拉杆长度需要调整一下!他们的主轴都是一个粗细的!但是孔和主轴长度不同! TG450的原装主轴 是不能装在亚拓上面的!! 另外 需要配 TG450的横轴!! TG450的横轴是4MM 内丝的!非常粗壮!!螺丝用的螺丝刀是2.0mm的所以必须要有2把2.0mm的内6角螺丝刀 下横轴!
本人就是 亚拓 450SE 机身升级TG450旋头!! 效果很不错!!

网友:
说得非常清晰!!

楼主:
非常感谢! 已买TG450头

网友A:
Tg旋翼头不能直接装450SE上。

450SE/V2的主轴上半段的孔距离顶端距离太短,不能完全插入TG中联里,这样的话一炸机,TG中联就要开裂。

网友:
 我装得好好的啊!!

网友B:
TG450 的主轴长是长在 插机身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SE/V2的主轴上半段的孔距离顶端距离太短,不能完全插入TG中联里,这样的话一炸机,TG中联就要开裂。

楼主:
会不会是这样,看主轴左面,借用老羊大哥的图。 完全进入不了中联?

楼主:
看样子 肯定可以用,是不是短了一点点。

网友:
主轴能用吗

网友:
底板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TG450 的主轴长是长在 插机身那边!!

拜托你负责点,不要误导人家好吗?自己对比下LS朋友发的图片!TG的主轴上半段孔位距离顶端的长度明显比SE的长!这样的话SE的主轴装到TG中联里后根本不能插到中联的底部!只能插到豁口那里!豁口那里受不了力!一炸中联底部就开裂!

网友B:
 LS的你自己有没用 TG450的旋头??我自己就在用  是LZ图上2主轴 左边插到 中联里面的!!长度只差一点!!中联根本没有16楼所说的一炸就中联完蛋!!TG450的中联也非常的结实!!我主轴炸到30多度 旋头一点事也没有!!我自己的机就是亚拓SE 机身升级的 TG450旋头!! 如果你自己有用过才有资格和我争论!!

网友:
我来公平的说一句

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你自己有没用 TG450的旋头??我自己就在用  是LZ图上2主轴 左边插到 中联里面的!!长度只差一点!!中联根本没有16楼所说的一炸就中联完蛋!!TG450的中联也非常的结实!!我主轴炸到30多度 旋头一点事 ...

  已经炸坏了N个中联+N个副翼座+桨夹的人还不够资格么???需要上图片才甘心么?真是的!航线时屁股着地中联下面的豁口都直接爆开也叫耐炸吗?? 长度差一点?你不知道就因为那几个毫米,导致不能插入中联下部未开口的位置而只能由豁口受力吗?TG是比SE好飞点,但你在呀昧着良心误导人家可就不对了。此贴就此打住,奉劝飞友,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前,要飞TG就买原装的飞。用SE改,保证你炸一次爆一次中联!

网友:
 我看出来了!! LS 你能把 副翼座+桨夹 都炸烂 中联还不烂??? 就算你的主轴能插穿 中联顶都好了!!当你在能炸烂 TG450  副翼座 或者桨夹  这种超级的大炸的情况下 !中联基本也就完蛋了!!  LS  你有点强词夺理...
本人说的实话!!正常的炸机!!中联不会像楼上说的一炸就烂的!起码我炸了 就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