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大白兔11.1v20c的电池过冲了怎么办?

楼主(2010-03-29):
郁闷!!!!!大白兔11.1v20c的电池过冲了怎么办?我用0851的充电器把一块大白兔的11.1v20c的电池过冲了,其中一块电芯我用万用表测量有4.38v了,其它的2块电芯都是4.2v。电池有点鼓起来了。还可以用吗?用了后那块过冲的电芯能恢复吗?郁闷!!!!!

网友:
锂电池是不可修复了,认命吧,换个好点儿的充电器吧。

网友:
换个好充电器吧 可惜电池了

楼主:
不知道还可以用吗?

网友:
能用,电池就像女人,肚子大不了要她何用!~

网友A(2010-05-24):
慢慢攒,攒到3块做控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攒,攒到3块做控电

做了控电如果出问题就准备提控回家..

网友:
LZ,你那个充电器怎么能用呢,最少得换个100块钱以上的平衡充,别因小失大

网友:
充电器这种一次性的投资就不要省了,坏两块电池就亏大了

网友B:
4个LIPRO+2个0851 的人飘过~~~ 飞了2年了电池的损耗还是在正常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LIPRO+2个0851 的人飘过~~~ 飞了2年了电池的损耗还是在正常水平

lipro是不是那种很大的黑色正方体盒子,背面是电源线、充电插口、风扇,正面是三个灯?
这种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
我的也是0851+大白兔也两年了,除了充电极慢,其他很好